[protel] PROTEL 99 怎么丝印反白

楼主(2014-06-06):
PROTEL 99 怎么丝印反白,就是在顶层丝印层铺满了一层,然后在上面放置字符,但是放置的字符中间是没有铺上丝印的。

网友A:
用别的软件也没有这么搞过     不知道

网友B:
告诉PCB厂丝印做负片即可,

网友C: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PCB厂丝印做负片即可,

那做板文件,字符放在哪呢

楼主:
有没有人这样做过呢,没有吗。

楼主:
如果放在助焊层,那绿油是不是也没有了

网友D:
先放丝应层,再设置字符为阻焊层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做板文件,字符放在哪呢

字符还是常规放置,做板时告诉厂家你的要求就可以,当然,你这样做,厂家有点亏(丝印油墨多了),也许会加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符还是常规放置,做板时告诉厂家你的要求就可以,当然,你这样做,厂家有点亏(丝印油墨多了),也许会 ...

嗯,没那么复杂,我知道怎么弄了,其实好简单。

网友E(2017-04-17):
引用 楼主:
嗯,没那么复杂,我知道怎么弄了,其实好简单。

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能否告知一下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没那么复杂,我知道怎么弄了,其实好简单。

鄙视你~。

网友G:
这样做目的是什么?要盖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的油墨,丝印再用一种颜色

网友H:
我们公司新采购投板子直接写的白底黑字,不知道你要的是这个效果么

网友I(2019-04-15):
ad09里面在丝印层特性设置--字体模式下有个反白设置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