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keil 编译时 地址空间溢出

楼主(2014-06-06):
data只用了165就溢出,stc-89c51 RAM 不是有512吗?怎么还是溢出的呢? keil 我已经增加了STC的数据库。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从256开始就是xdata了吧

网友B:
在small模式下 未指定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 ,data有128字节 可以直接寻址,但是并不是全部分配给变量,其中通用寄存器组0 要占8个字节 ,用于主程序,因此超过120字节的变量就要溢出 。
可以用 idata修饰 idata为间接寻址 速度稍慢,可以把速度要求不严格的变量放在idada 或者放在xdata片外RAM, xdata的访问速度是最慢的。

用idata 或者xdata修饰一些变量 就可解决

网友C:
程序中的全局变量尽量使用外部RAM,内部的RAM很有限的还有多种用途...

网友D:
还没有入门呢

看三大编译模式吧

网友E:
没遇见过,帮顶

网友F:
51单片机的内部RAM是128字节,不是512字节,128~255字节是SFR(特殊功能寄存器),超出的都会存放到扩展RAM中,最大可以扩展64K外部RAM

网友G:
对51和KEIL不熟悉造成的。

直接DATA访问0~127,128~255用idata访问,再多的用xdata。

网友H(2014-07-08):
不要选择那个large模式,选择了程序十有**不能正常运行,建议如果是非变量,直接就在程序之前声明然后数组的话,类型为code,这样直接编译时候是写到ROM里的
其他的话 就用xdata,STC会根据内存空间自动分配是否在RAM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