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ILOG公司的Z16C30

楼主(2014-06-07):
Z16C30发送通道有一个FIFO,深度为32字节,我想发送3072字节,怎么发送??请教各位!!!!多谢

网友A:
3072/32=96

网友B:
楼上言简意赅。分96次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言简意赅。分96次发送

我想实现的是通过Z16C30实现HDLC传输,这3072字节是通过一帧发送出去的,即
帧头(7E)  3072字节 CRC  帧尾(7E)。Z16C30通过DSP控制,DSP对Z16C30初始化后,进行数据发送,发送3072字节,但通过示波器测试Z16C30的串行数据发送管脚(TXD),发现发送的数据只有:
7E 20字节  CRC 7E。不知道怎么设置Z16C30的寄存器进行3072字节连续分多次发送。为确保3072字节数据分96发送,且每发送32字节时,Z16C30不会自动产生CRC,只在发送完全部3072字节时才产生CRC,应该怎么设置Z16C30的寄存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