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MDK474 一点debug 就全速运行

楼主(2014-06-07):
我安装的是mdk4.74 用jlink仿真STM32开发板的时候,一点击debug 就进去全速运行了,除非遇到断点。
以前用mdk4.72的时候就是只到main函数就暂停了,然后点击run才会全速运行。怎么设置才能让mdk4.74 点debug 暂停在main函数位置呢?

网友A:
没碰到过这个问题,你可以换其它版本看看;
我现在用的是5.0,很稳定

网友B:
应该是你的设置的问题,见附件的图片,不要勾选红色那一块,debug后就不会自动运行了

楼主:
不勾选,是一样的情况呀,debug 进去还是全速运行。貌似勾选那个是为了让下载过后就自动运行吧。

网友C:
ulink正常,进去以后点run才可以!

网友D:
一进去就全速运行,我遇到过,提一种遇到过的问题,时钟出了问题。

楼主:
时钟问题?可是我的程序,拷到别人的电脑上就能正常仿真呀,我用的是jlink

网友E:
是不是下载设成复位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下载设成复位运行了?

是的啊,但是这个应该不会导致debug进去就全速运行吧,并且即使我取消下载复位运行,debug也是全速运行啊。

网友F(2016-12-14):
你好,请问你当时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用的是stlink,也出现了这种问题

网友G(2017-05-26):
boot0接1不就直接运行么
不想直接运行
boot0接0
boot1不管他接0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