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解析STM32输入捕获的配置

楼主(2014-06-07):
void TIM4_COUNT_Config(void)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4);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Mode = TIM_ICMode_ICAP; //使用输入捕获模式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使用TIM通道3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输入捕捉  上升沿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

楼主: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我想知道这块这么配置的原因和解释

网友A:
TIM输入1,2,3或4选择对应地与IC1或IC2或IC3或IC4相连

网友A: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TIM输入1对应IC1……

你看头文件的注释就明白了;
#define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uint16_t)0x0001) /*!< TIM Input 1, 2, 3 or 4 is selected to be
                                                                   connected to IC1, IC2, IC3 or IC4, respectively */
#define TIM_ICSelection_IndirectTI         ((uint16_t)0x0002) /*!< TIM Input 1, 2, 3 or 4 is selected to be
                                                                   connected to IC2, IC1, IC4 or IC3, respectively.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TIM输入1对应IC1……

你看头文件的注释就明白了;

我想知道使用这种模式的时候,每次采样的时间放在哪个寄存器  或者  可以通过哪个值去获取

网友A:
你这只是一部分;
大部分程序都没写;
通过中断获取是TIM_IT_CC1,TIM_IT_CC2,TIM_IT_CC3,TIM_IT_CC4那个寄存器捕获;
一个定时器有4个通道

楼主:
捕获模式原理选定输入引脚发生选定脉冲触发沿(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候则该时刻定时器计数值TIMx_CNT被保存同时产生断(TIMx_CNT值会与任何东西进行比较)该功能常应用于测量外来脉冲脉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捕获模式原理选定输入引脚发生选定脉冲触发沿(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候则该时刻定时器计数值TIMx_CNT被保存同时 ...

恩,你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捕获模式原理选定输入引脚发生选定脉冲触发沿(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候则该时刻定时器计数值TIMx_CNT被保存同时 ...

你也可以看下,ST的中文笔记
https://bbs.21ic.com/icview-709244-1-1.html

网友B:
不知道设置的时候,看看这个参数是对哪个寄存器进行设置的,然后查手册,看寄存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看下,ST的中文笔记
https://bbs.21ic.com/icview-709244-1-1.html

我库文件里面没有TIM_ICMode_ICAP的定义    就是捕获模式这个的寄存器定义      求帮助

楼主:
@限量_个性。 @johnzyh 我库文件里面没有TIM_ICMode_ICAP的定义    就是捕获模式这个的寄存器定义      求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这个例程
http://bbs.ghtt.net/thread-1900533-1-1.html

问题是用3.5的库怎么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用3.5的库怎么配置

那你看下我发的,103资料,有pwm输入捕获的例程

网友C:
楼主好欠扁得头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下我发的,103资料,有pwm输入捕获的例程

他里面配置的那个捕获模式的一句里面的变量   我的库里面没有定义

网友D:
参数TIM_ICSelection用来设置映射关系的,把对应通道的输入捕获,按你的这个配置就是输入端IC3映射到TI1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数TIM_ICSelection用来设置映射关系的,把对应通道的输入捕获,按你的这个配置就是输入端IC3映射到TI1上 ...

今个好好了解了下   这个库版本不需要配置那句的   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欠扁得头像啊!

那你扁我的头像去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扁我的头像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