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无法从eMMC启动

楼主(2014-06-07):
在调试iMX6Q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电路板是自己做的,调试过程中采用的是官方IMG,官方IMG在官方开发板IMX6QSDP上验证过。
1:裸板调试时从SD卡烧写启动均正常。但emmc烧写正常,却无法启动,启动时无任何反应,串口无输出,OTG口显示识别到HID设备,测量CLK、CMD有短暂连续信号。现无法定位问题,我们有DSTREAM仿真器,DS5软件,及飞思卡尔裸板调试SDK,调试时也只能确定可以读写emmc,更具体问题定位如何操作。
2:IMX6支持SATA启动,在我们自己的板子上配置了MSATA,现测试连接正常,能够正确识别到SATA信息,但如何将启动信息烧写到SATA上,在官方资料中没看到。
3:另外希望有linux调试环境的朋友发个链接,有无ubuntu9.04的离线升级包,或者其他的完整编译环境链接。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如上你提出的三个问题:
1、关于裸板调试飞思卡尔裸板调试SDK中有文档介绍如何配置的吧,建议查看一下。
2、关于i.MX6如何将启动信息烧写到SATA上,你可以参考一下文档 uboot_mx6x.pdf (110.54 KB, 下载次数: 64) ,3.4 Programming U-Boot to SATA device。
3、你安装一个ubuntu的环境就好,个人认为9.04版本太老,建议你使用ubuntu12.04的。

网友A:
顺便问一下楼主设计的版本是参考飞思卡尔哪块开发板设计的。

楼主:
感谢FSL_TICS_Rita的回复。
我们的电路板是基于RDIMX6SABREPLAT平台修改的,目前仍然无法从emmc启动,其他功能完好,尚未定位到问题。裸板调试能够行得通,都是功能型验证,能够验证各个功能模块是否正常,烧写到emmc的程序也能读出,接下来尚不知如何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FSL_TICS_Rita的回复。
我们的电路板是基于RDIMX6SABREPLAT平台修改的,目前仍然无法从emmc启动,其他 ...

烧写到emmc的程序也能读出来,你的意思就是说,烧写过程是OK的,没有出现错误?

网友A:
如果烧写过程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启动问题了,有可能是你的boot mode 没有设置正确,导致启动的时候找不到设备无法启动。

楼主:
怀疑是boot mode 没设置正确。另外在 uboot_mx6x.pdf 文档关于从SATA启动使用到命令 sata write ,官方提供的boot中怎么没有这个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怀疑是boot mode 没设置正确。另外在 uboot_mx6x.pdf 文档关于从SATA启动使用到命令 sata write ,官方提供 ...

官方的文档就是没有写到一起,我也不是很清楚什么原因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怀疑是boot mode 没设置正确。另外在 uboot_mx6x.pdf 文档关于从SATA启动使用到命令 sata write ,官方提供 ...

你查一下你boot mode吧,你可以参考一下开发板的设计。

楼主:
emmc问题相对来说不急,目前能从SD启动,最希望的是不使用SD/EMMC,直接使用mSATA,问题一时难以追踪,深究起来涉及很多软硬件底层的协议规范,只能一点点排除。非常感谢FSL_TICS_Rita 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c问题相对来说不急,目前能从SD启动,最希望的是不使用SD/EMMC,直接使用mSATA,问题一时难以追踪,深究 ...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和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c问题相对来说不急,目前能从SD启动,最希望的是不使用SD/EMMC,直接使用mSATA,问题一时难以追踪,深究 ...

emmc能烧写成功,就是起不来,并且在终端上任何信息都没有,很大的原因是boot mode原因,还是建议你查看一下这部分的链接和启动设置。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如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emmc问题相对来说不急,目前能从SD启动,最希望的是不使用SD/EMMC,直接使用mSATA,问题一时难以追踪,深究 ...

想请问楼主emmc无法启动的问题解了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