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逆变电流畸变问题

楼主(2014-06-07):
现在做一个单相逆变器,输出220V,输出电压波形正常,但是电流波形一直不理想,非常不平滑,畸变率较高,逆变后接的LC滤波,请教高手帮助一下。谢谢指导了!

网友A:
没有实际经验   不知LC滤波的参数时候合理啊

网友A:
有专门针对逆变输出电流波形控制的一些**  你找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