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些直流电源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4-06-07):
这是一个苏泊尔料理机的内部电路图,左边是他的电源产生电路,我想问问这里的5和17v直流电源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稳压二极管的状态一直都是反向击穿的,左图中ACL是火线接口,ACN是零线接口,VR1是压敏电阻保护电路。

网友A:
这图没法看。

网友B:
为什么稳压二极管的状态一直都是反向击穿的

它的工作就在于反向击穿,也是大多用场的必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的工作就在于反向击穿,也是大多用场的必然

如果它两端的电压不满足其反向击穿条件,那她肯定不会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

网友C:
楼主可以手绘一份贴上来,你贴的图太模糊了

网友D:
正半周,电流经ZD1,D2,C2,在ZD1生成5V;
负半周,电流经C1,D1,ZD2,ZD3,生成12V,这个12V和那个5V叠加成17V。
嗯,这个电路还是有一些巧妙的。
------
一些非关键的元件省略了,自己脑补。。。。。。

巧妙在于正半周和负半周各自产生一个电压。

网友D:
稳压管并非一直都是反向击穿状态。
你量到的电压是电容储存的电。

网友B:
手工图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半周,电流经ZD1,D2,C2,在ZD1生成5V;
负半周,电流经C1,D1,ZD2,ZD3,生成12V,这个12V和那个5V叠 ...

麻烦请问下:
   正半周期的时候D1是截止的吗?在正半周期中,后面的电路EC2,ZD2,ZD3,R5和C4会接到回路中吗?
   负半周期的时候。D2是截止的吗?如果是截止的,那个ZD1已经和其并联的几个原件接到回路中了吗?这个时候ZD1仍然是击穿的吗,用来生成+5v电源。
   对你的回答感激不尽!

网友D:
正半周D1是截止的。
负半周D2是截止的。
截止的时候,EC1,EC2的电不会马上放完。这些电容将会向其它部分的电路提供电源,至于并联的那些稳压管,如果它是“理想”的稳压管,它们这时候应该不会击穿。但其实它们不可能是理想稳压管,所以它们可能还会有反向电流。

网友E:
菜鸟表示负半周还是不太明白:L 容我再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