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 C6657 DSP 利用CCS5.2链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2014-06-07):
    针对 C6657 配套光盘中的测试例程 platform_test_evmc6657l,利用 CCS5.2 导入后,可成功build,但按照 read me 文件中的步骤走到 load program 时,该选项不能选中(灰色)。
    尝试 debug 时,出现 disconnect (unknown)的提示。配置文件ccxml中选择的是TI XDS100v1 USB Emulator
    初来乍到,没有那么多分,还望大虾们不吝赐教。:)

网友A:
你应该先连接到目标板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连接到目标板上啊

版主 您好!

我已经连接到目标板上了 而且从设备管理器中是可以看到 TI XDS100 Channel A/B 的 但依然提示disconnect

楼主:
奇怪的是,我没有改动任何地方,现在提示的错误却变成了: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800000" ,如图:

目标板的连接图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我没有改动任何地方,现在提示的错误却变成了: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800000" ,如图:

搞不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