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问一个蠢蠢的问题

楼主(2014-06-07):
我的电源设计用的是就是通过AD反馈回来的电压与预设值进行比对然后加减占空比。希望前辈们能给这个控制思想准确的定义,论文用到的,谢啦

楼主:
根据??计算控制量修改占空比。就是中间??的词语

网友A:
输出误差?

网友B:
可以用PID算法啊,反馈回来的电压和给定的值做比较就是误差值,通过对误差的PID运算来确定下一时刻的PWM占空比。

网友C:
数字化PID?

网友D:
基本思想就是数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