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助各位大牛有关电源上电开始存在台阶问题

楼主(2014-06-07):
波形如附件,请各位大牛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c:\wcz.jpeg,图来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来也

依然挂了。。。
回贴→高级模式→图片(附件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然挂了。。。
回贴→高级模式→图片(附件也行)

非常感谢热心大神,太囧了,都不会操作了,不过好像还是操作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然挂了。。。
回贴→高级模式→图片(附件也行)

楼主:
竟然直接在大神楼层上面回复不可以,必须要在最下方回复栏里面方可,现已搞定,大神帮忙给看一下

网友A:
这是电源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源输出波形???

是的,上电后刚开始阶段有一台阶,然后就是恒定的1.5V

网友B:
好奇怪啊,楼主这个多了一个小台阶:) 电路多测几个其他点的波形 看看

网友C:
很好的示波器。

是升压的DC-DC吧,平台是Vin吧

蚁兄眼红了!

网友D:
你这个问题 很典型  总才3V输出 就要跳一下。。。
曾经有一个电源输出48V 也跳一下 0-24-48V 直接将我的LM2596HV-5V 烧掉了  换明纬的电源没事 慢慢升到4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示波器。

是升压的DC-DC吧,平台是Vin吧

不是升压,输入是12V,这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 很典型  总才3V输出 就要跳一下。。。
曾经有一个电源输出48V 也跳一下 0-24-48V 直接将我的LM2 ...

有没有分析出最终原因

网友E:
有台阶很正常。
软启动,电压从零逐步上升,到到达电路最低工作电压时,电路开始工作,电流突然加大,所以看到电压台阶,然后再继续升高。
例如MCU负载,当电压升至复位门槛时,电路启动,此时就有一个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台阶很正常。
软启动,电压从零逐步上升,到到达电路最低工作电压时,电路开始工作,电流突然加大,所以 ...

非常感谢,非常有道理,而且台阶电压正好是输出电压的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台阶很正常。
软启动,电压从零逐步上升,到到达电路最低工作电压时,电路开始工作,电流突然加大,所以 ...

电流突然加大怎么理解?是不是高于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另外台阶的时间长短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网友F:
感觉是电容后串了个二极管的节奏!
不过肯定不是这样的!!

网友A:
最后是上个电路图。感觉上是输出电压达到平台的时候,后级电路开始工作需要大电流,输出电压爬升减缓。具体原因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