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ULN2003(达林顿管上接的几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4-06-07):
这个是ULN2003的输出端口电路。图中是一个达林顿管,在达林顿管上接了3个二极管。最上面的二极管我知道是用于感性负载的续流。但是下面的中间的两只二极管的作用不清楚。有资料说 中间的那只二极管也是当做感性负载的续流二极管,但不明白他的续流回路是怎么样的!!求各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ULN2003的芯片资料见附件。

网友A:
最上面的二极管,你把电感性负载画出来,就知道“续流回路是怎么样的”了。

左边二极管,防止输入端为负损坏芯片。下面二极管,防止输出端为负损坏芯片。

网友B:
虚线当是寄生,但必不妨碍运行,甚至有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的二极管,你把电感性负载画出来,就知道“续流回路是怎么样的”了。

左边二极管,防止输入端为负损 ...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我用过ULN2003几次,怎么没有3个二极管的印象。

网友D:
1个续流二极管和2个寄生二极管,寄生二极管不影响正常使用,还有保护作用。

网友A:
虚线所示二极管,不一定是“寄生”的二极管,有可能是特意做出来的。
早期CMOS工艺芯片,输入端电位高于电源正端或者低于电源负端时,往往会造成“擎住”(亦称“锁定”),此时芯片不能正常工作,芯片电源电流相当大,严重发热,甚至可能烧毁,即使输入端电位恢复正常仍然不能退出“擎住”。后来改进工艺,CMOS芯片每个输入端均加入两支二极管,分别接到芯片的电源端和地端,就避免了这种现像发生。但每个输入端的这两支二极管往往结构图中并不标出,仅仅是在说明书中标注最大输入电流(即此箝位二极管的最大电流)。
至于2003芯片的这两支二极管是特意做的还是寄生的,我不敢确定。但从生产工艺看,不会在生产过程中自动生成这样的二极管,这与功率MOS管里面的反向二极管不同,功率MOS管里面的二极管无可避免,所以是“寄生”。2003芯片中这两支二极管,特意做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线所示二极管,不一定是“寄生”的二极管,有可能是特意做出来的。
早期CMOS工艺芯片,输入端电位高于电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