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系列的应用,请教大家一些问题

楼主(2014-06-07):
STM32适合跑RTOS,但是是否适合RTOS+UCGUI?有没有真正运用到项目中?网上有STM32+RTOS+UCGUI这样的做法。
我甚至听说有人用STM32+RTOS+MINIGUI这样的做法。

对于人机交互,我个人认为用RTOS+上位机更加适合。这样能减轻系统的负担。

网友A:
看需求吧。比如:上位机并不方便移动,还有成本、连续开机时间等问题

网友B:
人机交互,看你做成啥样的,还有屏的大小,刷新速率等,
要求高,要上ARM9了,或者带LCD驱动的M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机交互,看你做成啥样的,还有屏的大小,刷新速率等,
要求高,要上ARM9了,或者带LCD驱动的M4 ...

正在纠结要不要移植GUI到STM32。看来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

网友C:
UI复杂,特别需要控件的建议移植
以前用44B0的时候基于GUI做过几个产品,显示效果、速度、资源而已,uCGUI+uCOS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I复杂,特别需要控件的建议移植
以前用44B0的时候基于GUI做过几个产品,显示效果、速度、资源而已,uCGUI+ ...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