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漏电的烙铁会损坏元器件吗?请教!

楼主(2014-06-07):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今天早上焊板时发现烙铁放到板子上时,拿电路板的手经常被麻到,后特意测试发现手和烙铁头导通时持续麻手(尤其是敏感的手心感觉还挺强,但还算能忍受)。后来联想到2月份的时候有一批经我焊接的无线模块1/3出现了硬件上的故障(拿到厂家确认是模块损坏了,当时厂家怀疑是静电损坏可能性大,但无法确定根本原因),难不成就是这个漏电的原因?

进一步测试发现我的插板地线和零线火线间均有110V电压,因此怀疑起码我这个插板地线未接好或者根本就没接。

特请教大家,像这种程度(持续麻手)的漏电,损坏元器件可能性有多大?毕竟我焊的板子上元器件也不少,目前发现损坏的只有这个无线模块。

楼主:
我现在觉得这个原因的可能性大,希望能听听各位老师更专业的意见~貌似前几天也连续焊坏了几个MOS,只是当时没往这方面想。

我用的是CC1101无线模块,后来特意看了看手册,这个芯片ESD等级确实不高,不知是否跟这个有一定关系?

网友A:
漏电当然会有损坏元器件!
还有大哥工作固然重要,生命要紧啊。
那手做测试

楼主:
哎呀妈呀,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吧

我猜这是Y电容漏电,不过据说Y电容漏电只是麻一下手,这个是持续麻……

网友B:
遇到过相同的案例。
客户用他们的烙铁焊接有30%~40%的坏片,芯片是HBM 4KV、 MM 400V的ESD等级,我现场改用热风枪吹焊,焊20颗都没有坏的。
所以还是买好一点的烙铁吧。

网友C:
会搞坏元件,果断处理烙铁

楼主:
烙铁头外壳目测接大地了,应该不是烙铁坏了的原因吧?漏电应该是插板未接大地,造成的,摸电脑主机壳也一样麻手

难不成我要搞一个隔离变压器?

明天去单位了,我找找屋里是不是所有的插板都没有接大地线,如果有接大地线的,我想办法把我插烙铁的插板大地也搞上,是否也是个办法?

网友D:
漏电就不要乱摸咯

楼主:
今天麻手的感觉怎么轻了很多?还有一点点,但是不仔细留意的话就感觉不到,跟前两天差异很大,前两天有明显的痛感、麻感

网友E:
损坏元件是肯定的,我的烙铁没接地,3845焊好之后没有上电,万用表一测已经坏了,3脚对地击穿,这几天已经坏了3个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CS过充?

网友E:
我在家里面是这样接地的,就是将地线从烙铁里面扯出来,然后从窗户拉出去,找一根铁丝插在地下半米,就彻底解决了我的烙铁带电问题

楼主:
结贴早了……想问问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简单一点的办法解决我的问题?我这儿是4楼,整一根地线拉出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结贴早了……想问问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简单一点的办法解决我的问题?我这儿是4楼,整一根地线拉出去……[em ...

四楼也没关系,你可以将这条线接到水管上面,或者是在墙壁上面搞一个铁钉,接到铁钉上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贴早了……想问问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简单一点的办法解决我的问题?我这儿是4楼,整一根地线拉出去……[em ...

大厦一般都有接地线,可能是你用的插板太高大上了,“**牌”的,假接地了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意见!昨天彻底把办公室的电源线、插板排查了一遍,真发现了不少问题。

1:是办公室内三个墙插其中有两个接地都有问题, 表现为地线跟火线、零线间的电压均为90V左右,只有一个离门口近的墙插靠谱;
2:接烙铁的插板地线压根没在内部接一起,本来我还想拆开修一下,后来发现该插板居然用了三角形的螺丝钉,莫非真的是“老*牌”的?遂作罢;
3:某个插板可能是公司人员改造的,给我接了个左火右零……

已改造完毕~

网友F(2017-08-01):
漏电还是要多注意,安全要紧

网友G(2023-09-18):
按理,这不应该是一个疑问,烙铁的漏电的危害比静电严重多了____静电释放后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而漏电,只要接地不良,就一直存在,一直在损害敏感器件,

网友G:
ardtek 的烙铁,自带接地线即时在线监测功能,接地不良立即报警,彻底杜绝漏电损伤造成的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