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4幅值问题求解

楼主(2014-06-07):
9854产生正弦波和余弦波,频率越高,幅值越低,可我想要得到幅值不变的,怎么做呢,还要保证相位不能变化。。。运放貌似会改变相位

楼主:
小白求解啊。。。。。

网友A:
普通运放放大电路不能解决你的需求。
必须使用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运放放大电路不能解决你的需求。
必须使用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这个我知道,可主要问题的会影响相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可主要问题的会影响相位

谁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

我自己做过,40Mhz的时候,明显不是正交的了。。。

网友B:
保证两路信号pcb走线一致,运放什么的,也要保持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过,40Mhz的时候,明显不是正交的了。。。

40MHz,这么高的频率,别说运放,就是布线稍有些不对称、不均匀,相位都会发生变化。
要两路(据你说一个正弦一个余弦)相位差不随频率变化,除非两路输入输出没有相位差。这只有中低频率能够做到。40MHz频率,恐怕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MHz,这么高的频率,别说运放,就是布线稍有些不对称、不均匀,相位都会发生变化。
要两路(据你说一个 ...

对呀,所以来请教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呀,所以来请教有没有其他办法。。。

你原帖的意思,是要将两路信号的幅度增加些,是吧?
这就要使用放大器。
两路放大器绝对一致,在任何频率上的增益一致,在任何频率上输出输入之间相移一致,就可以实现。
所以,关键是两路放大器完全一致,两路放大器没有任何差别。

“其它办法”,现在想不出来。

网友A:
即使两路信号不是放大,而是衰减,两路衰减器也很难完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帖的意思,是要将两路信号的幅度增加些,是吧?
这就要使用放大器。
两路放大器绝对一致,在任何频率 ...

好吧,谢谢啦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惠普33220A函数发生器的输出级,用的是超高速电流反馈放大器THS3001,4个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