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mx6平台下的UBShost测试问题

楼主(2014-06-07):
os, mx, ST, sd, AC
usb 2-1.1: new high speed USB device number 11 using fsl-ehci
scsi6 : usb-storage 2-1.1:1.0
scsi 6:0:0:0: Direct-Access     E-Time   Udisk 2.0        2.60 PQ: 0 ANSI: 2
sd 6:0:0:0: [sdb] 8192000 512-byte logical blocks: (4.19 GB/3.90 GiB)
sd 6:0:0:0: [sdb] Write Protect is off
sd 6:0:0:0: [sdb] No Caching mode page present
sd 6:0:0:0: [sdb]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 6:0:0:0: [sdb] No Caching mode page present
sd 6:0:0:0: [sdb]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b: sdb1
sd 6:0:0:0: [sdb] No Caching mode page present
sd 6:0:0:0: [sdb]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 6:0:0:0: [sdb] Attached SCSI removable disk

插拔U盘有信息返回,但在android系统下找不到U盘,在udisk目录下没有u盘数据,测试鼠标和键盘都是正常的。

网友A:
U盘作为存储类设备,在linux系统下是需要挂载(mount)到某个具体目录后才能操作里面的文件的,android的自动挂载机制不了解;linux系统下,如果没有自动挂载,需要手动执行mount命令,自动挂载可以自己实现udev rules来实现。

楼主:
android下在/system/etc目录有个vold的文件,需要修改此文件中的加载路径。不过你首先要确定的你的U盘显示路径

楼主(2014-07-30):
现在出现新的问题,通过修改vold文件后,U盘拔插几次后就挂载不上了,需带着U盘重新开机,才能挂载上。或者系统进入待机或深度休眠后插入U盘挂载上。多次拔插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开机后,如果在插入U盘,就识别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