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仿真结果和理论分析不一致?求解

楼主(2014-06-07):
左边是仿真图,右边是电路原理图,理论分析不是应该在B通道输出带有纹波的直流信号吗?为什么示波器显示的是这样子的?

网友A:
示波器两个通道,为何不以交流电源V1下端为公共端?
这不是诚心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吗?

“理论分析不是应该在B通道输出带有纹波的直流信号吗?”
不是。

顺便说一句:C3和C2并联,什么意思?

网友B:
好有一比,南北都分不清,就想去探险
你用1BH62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