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总结】+DCDC转换器LM2596使用经验分享

楼主(2014-06-07):
:)

    LM2596系列是TI公司生产的3A电流输出降压开关型集成稳压芯片,它内含固定

频率振荡器(150KHZ)和基准稳压器(1.23v),并具有完善的保护电路、电流限

制、热关断电路等。利用该器件只需极少的外围器件便可构成高效稳压电路。提供

的有:3.3V、5V、12V及可调(ADJ)等多个电压档次产品。就以下几方面内容作

简单介绍:

◆LM2596技术特点

◆LM2596相类似器件

◆LM2596的典型电路

◆LM2596的肖特基二极管及电感的选取

◆LM2596的PCB布线

◆LM2596的散热处理

下面来谈谈个人看法:

楼主:
一、LM2596技术特点

====================================================================

●3.3V、5V、12V的固定电压输出和可调电压输出

●可调输出电压范围1.2V~37V±4%

●输出线性好且负载可调节

●输出电流可高达3A

●输入电压可高达40V

●采用150KHz的内部振荡频率,属于第二代开关电压调节器,功耗小、效率高

●低功耗待机模式,IQ的典型值为80μA

●TTL断电能力

●具有过热保护和限流保护功能

●封装形式:TO-220(T)和TO-263(S)

●外围电路简单,仅需4个外接元件,且使用容易购买的标准电感

楼主:
二、LM2596相类似器件

====================================================================
LM2596相类似器件有:LM1575、LM2575、LM2576等;

对于高电压输入的:可选HV版本的,比如LM2576HVT,LM2576HVS,最高输入电压可达60V;

楼主:
三、LM2596的典型电路

====================================================================
LM2596的典型电路如下图所示

电路的具体参数,可根据需求,到TI的网站,用TI的工具生成原理图,参数啥的都有了:

对输出纹波要求较高的话,输出可加LC滤波,如下图所示:

LC滤波器的频率可以选,DCDC频率的10~20分之1

楼主:
四、LM2596的肖特基二极管及电感的选取

====================================================================
肖特基二极管:我喜欢用贴片的,一般用SS34,对于负载电流不是很大,可以

用SS14、SS24等,更大电流的可以考虑用SS56;
电感:我的习惯是选择33uH/3A的,最好选带屏蔽的电感,对EMC没啥要求的话,

也可以选用插件的功率电感,电感的额定电流,我一般选实际负载电流的1倍

以上,因为电感的额定电流受温度等影响是会变的,另外国产的质量也不定可

靠,降额使用是提高产品可靠性的重要保证,所以我一般至少留1倍余量;

楼主:
五、LM2596的PCB布线

====================================================================

PCB布线最好参考PDF资料,如下图所示:

下图是我画的,仅供参考:

楼主:
六、LM2596的散热处理

====================================================================

    下图我画的,仅供参考(在TopLayer,TopSolder, BottomLayer,BottomSolder

铺1层,再多放写过孔,过孔我一般选外径35mil,内径选20mil):

楼主: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若大家有问题,请帮忙及时更正,欢迎发表您的见解。

不求高深,只求共同进步,O(∩_∩)O~。

楼主:
PDF资料上传

楼主:
实际的板子,我是铺了地的,电感用的100uH,仅供参考;

楼主:
丫,竟然有7个人下载,没人回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丫,竟然有7个人下载,没人回贴

这不都星期了么。。。。;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都星期了么。。。。

恩,也许吧

网友B:
老大,赞一个先啊。你再上点输出电压的纹波图啊。还有,动态负载性能如何?

网友C:
不错,我也要厂家活动,嘿嘿

网友D:
上次用这个做了个7.4v转5V的电源 7.4v那边电流有0.9到1A左右吧 但5V这边的电感101已经热的不敢摸了 是电流过大还是电感选的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用这个做了个7.4v转5V的电源 7.4v那边电流有0.9到1A左右吧 但5V这边的电感101已经热的不敢摸了 是电流 ...

电感,估计TI的软件,可以计算出来,再留点余量即可;

电感发热的话,可能你电感选的电流太小了,至少留50%余量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感,估计TI的软件,可以计算出来,再留点余量即可;

电感发热的话,可能你电感选的电流太小了,至少留 ...

好的 回去调整下试试 谢谢!

网友E:
这个十年前的使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十年前的使用的东西

:lol
现在用的人也还很多啊

网友F(2014-07-12):
你好,请问我做的LM2596输出端加8欧姆负载后输出电压下降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我做的LM2596输出端加8欧姆负载后输出电压下降是怎么回事儿?

负载重,带不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我做的LM2596输出端加8欧姆负载后输出电压下降是怎么回事儿?

输出多少V啊????
电路参数可以到TI的网站上,有工具计算下;
另外留点余量,国内做的电感啥的水份比较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四、LM2596的肖特基二极管及电感的选取

============================================================== ...

咨询下楼上,这里的电感主要是起什么作用的,其自身会不会造成功率的损耗?可不可以去掉的?

网友G:
虽然很多参考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但是这个问题的我一直的就没彻底的明白的

网友H:
LM2596系列是TI公司生产的3A电流输出降压开关型集成稳压芯片,它内含固定频率振荡器(150KHZ)和基准稳压器(1.23v),并具有完善的保护电路、电流限制、热关断电路等。

网友I(2014-09-09):
LZ新手想提问。:)
1、二极管的选取。1N5824可不可以用SR560替代,二极管选取有什么条件。
2、CC模式带载后输出达到1.85A时已经出现保护,输出电压只有4.55V。如何改善。

网友J(2014-10-25):
引用 楼主: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若大家有问题,请帮忙及时更正,欢迎发表您的见解。

不求高深,只求共同进步,O(∩_∩) ...

(1)您好,请问为什么我使用不了TI公司的工具生成原理图呢,它总说让我注册。
(2)我现在也要用LM2596,然后输入电压是19.2-27.6VDC。输出电压为固定5V。负载电流最大1.5A。您看此时LM2596的电路要怎么连接呢,元件值怎么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J:
(1)您好,请问为什么我使用不了TI公司的工具生成原理图呢,它总说让我注册。
(2)我现在也要用LM2596, ...

电路还是一样的;
电感选33uH,12*12的功率电感;
电容用470uF/25V的(最好选低ESR的);
肖特基二极管:SS34;

画PCB的时候,2596散热多铺点铜,正反面都铺;
1.5A,电感和2596都要发热了;
对纹波有要求的话,输出再加一级L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J:
(1)您好,请问为什么我使用不了TI公司的工具生成原理图呢,它总说让我注册。
(2)我现在也要用LM2596, ...

让你注册是正常的,你就注册一个好了,申请样品也容易;

网友K:
肖特基二极管一般用SS34,对于负载电流不是很大,可以用SS14、SS24等,更大电流的可以考虑用SS56。

网友L:
谢谢分享,非常好的关于LM2596的资料。

网友M:
楼主 TI网站设计的能否给个链接 找不到259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 TI网站设计的能否给个链接 找不到2596的。。

http://www.ti.com.cn/sitesearch/cn/docs/universalsearch.tsp?searchTerm=lm2596#linkId=1&src=top

网友N:
就是,早看到楼主的贴就好了,以前用2596电流小,这次的电流大,上了1A多,以为开关降压芯片发热小,就没给2596加散热,实验能用,不敢弄出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就是,早看到楼主的贴就好了,以前用2596电流小,这次的电流大,上了1A多,以为开关降压芯片发热小,就没给2596加 ...

电流大了,除了2596发热,电感也会发热的,最好选功率电感;
我现在这边估计负载2A左右,接了一个2W的触摸屏,还不少模块(有无线、RFID模块)

网友O(2014-12-09):
引用 楼主:
PDF资料上传

感谢楼主的经验总结: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O:
感谢楼主的经验总结

:D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O:
感谢楼主的经验总结

最近一块板子;
2片2596,电感,电容,二极管等全在反面;

网友P:
LM2596使用的人还是蛮多的啊,,就是有时发热量很大的。

网友Q:
再次看到这个应用的,,的支持下的,,很多地方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LM2596使用的人还是蛮多的啊,,就是有时发热量很大的。

负载重,是会发热,电感也发热;
负载重,我一般2路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Q:
再次看到这个应用的,,的支持下的,,很多地方都用的。

呵呵,这个用的是比较多的;
又便宜;

网友(2015-01-22):
赞一个,技术分享

网友R:
引用 楼主:
六、LM2596的散热处理

====================================================================

挖坟了不好意思。
① C43放在C40后面,贴近LM2596是否会好点?
② LM2596的散热焊盘还可以做的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R:
挖坟了不好意思。
① C43放在C40后面,贴近LM2596是否会好点?
② LM2596的散热焊盘还可以做的更好点。 ...

恩,是的;
我自己也经常改的;

网友S:
你好版主,我现在使用LM2596输出1.2A的电流时,过几分钟芯片烫的就不能长时间触摸,是正确的吗?是没有加散热片的原因吗?

网友T(2015-02-22):
支持一下,谢谢楼主分析

网友U:
楼主布的电源线是多宽的,新手求教,刚刚做的板子电源线烧了。。。。我的是1.24mm

网友V(2015-03-27):
感谢楼主,受益颇多!

网友W(2015-05-20):
引用 楼主:
四、LM2596的肖特基二极管及电感的选取

============================================================== ...

请教  你用的国产的LM2596吗?原厂的太贵,国产的可靠吗,国产的那家比较好,价格多少的比较可靠

网友X:
LM2956是一款非常好的稳定的电源芯片的。

网友Y(2015-06-20):
马上我也要焊接自己的2596了,不知道能不能用啊,期待

网友Z(2015-08-11):
你好,新手求指点。
我看中文资料里说反馈线要远离电感,这个"远离"的具体要求是怎么样呢?
我看你画的pcb反馈线从电感下面过了一点,这样也不会有多少影响吧,但是总觉得这点不是很清楚。
嗯。。可能问题描述的也不是很清晰,如果可以还望指点下。。谢谢。

网友Z:
反馈线要远离电感,电路中的粗线一定要短,最好用地线屏蔽。
不太会传图上去,就是你发的第五部分的第一个图,我在中文资料中看到图片下面有这么一句话。
所以有了点疑惑。

网友G:
最大3A电流的输出,是输出功率是挺大的,一般负载都够的。

网友AA(2015-12-10):
LM2596的设计。

网友AA:
电源可调节的。

网友AB:
版主不要怪我挖坟。。。能不能把外围电路设计工具的连接发一下。官网上没找到

网友AC(2016-01-12):
LM2596S-3.3/5.0/12/ADJ
LM2576S-3.3/5.0/12/ADJ
LM2575S-3.3/5.0/12/ADJ
TI/NS原装现货,特价出售,有需要的私聊 QQ:1537815471

网友AD(2016-03-17):
2596不是可调电压的吗 怎么连个电位器都没看都

网友AE(2017-05-13):
棒棒棒,学习啦。我是6v交流输入,用mb10s整流后输出一直达不到5v,。怎么办

网友K:
就那个电感的体积比较占地方

网友AF:
感觉布线还可以进一步改进

网友AG(2017-07-10):
正好需要,特此留言

网友AH(2017-08-13):
你好,我想问一下交流电经过整流桥堆出来后输出的脉动直流可以加在这个芯片的稳压电路里面当输入么

网友H:
这个输出是3A的电流,有设计上的难度的。

网友P:
这个应用的最多,,性能上都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