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AD问题

楼主(2014-06-07):
STM32F103RCT6现在PA1设为AD输入,悬空时用万用表量对地电压为1.65V,对3.3V也是1.65V, 感觉PA1口当AD用时内部有分压电阻一样,其它AD口对地是0,对3.3V也为0,说明是悬空的,这是什么回事?我测了几块块都是这样,有谁可以帮测确认一下?分析原因。

网友A:
等等,我马上测试下

网友A:
恩,确实是;
不过对你实际测试应该没啥影响啊

楼主:
谢谢热心mmuuss586,原来真是如此啊,还是有影响的,特别要求精度很高的时候, 因为运放输出到AD口要串一个电阻,否则运放输出电压太高可以能把MCU烧掉,串了电阻后和内部电阻形成分压,采样结果有偏差

网友B:
1、运放后增加电阻就相当于增大了输出阻抗,对采样肯定有影响。
2、如果你考虑运放输出电压过大应该从给运放的电源和输入考虑,不应该在输出端。
3、ST的IO口可以承受5V的电压,内部有钳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