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nios II 处理器的管脚可以复用吗?

楼主(2014-06-07):
我想节约器件管脚,把两种不同功能的外设的引脚布到同一个期间脚上可以吗?比如我把sdram的脚又作为普通IO行吗?

网友A:
逻辑自己做切换就行,保证电平标准一致

网友B:
等楼主清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后,再尝试这么做,否则后果很严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