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如何校准电表CS5460,交流电压增益,交流电流增益校准方法

楼主(2014-06-07):
请教大家都是如何校准电表芯片的,如CS5460,听厂家说需要标准台(有的叫交流电压电流源),因为不是专门做电表的,不想花几万买一台,有没有其它方式可以校准呢?大家都怎么校准的?

网友A:
传一颗计量IC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一颗计量IC资料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一颗计量IC资料

请问这颗IC是怎么校准的?

网友B:
校准是要有一个基准才能校准啊,你没有基准为参考如何校准,专业的事情还是找专业的公司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是要有一个基准才能校准啊,你没有基准为参考如何校准,专业的事情还是找专业的公司做吧。 ...

感谢你的回复,我咨询过CIRRUS LOGIC,他们的技术人员说的是使用标准台进行校准,厂家并没有为客户校准设备的服务,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B:
我们做仪表的,当然有标准源了,这个基本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仪表的,当然有标准源了,这个基本要求。

请问贵公司提供出租该仪表业务不?想租一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贵公司提供出租该仪表业务不?想租一台。

这个仪器也不是很贵,几W块一台了,没看到有租的,买一个吧。几个表的话,我可以免费帮你校校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贵公司提供出租该仪表业务不?想租一台。

楼主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仪器也不是很贵,几W块一台了,没看到有租的,买一个吧。几个表的话,我可以免费帮你校校没关系。 ...

感谢你的回复,因为涉及参数保存于MCU通讯问题,可能无法让别人帮忙校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哪里啊?

感谢你的回复,我在广州,你有出租这种仪表吗?

网友B:
没有这种仪器出租的,都是自已用的

网友D:
做仪器仪表,自己要有校准的设备,最好是能自动化校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在广州,你有出租这种仪表吗?

不是出租。你要是在珠海就帮你测了。
这种东西一般人都不会买的。公司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仪器仪表,自己要有校准的设备,最好是能自动化校准。

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出租。你要是在珠海就帮你测了。
这种东西一般人都不会买的。公司才有的。 ...

感谢你的回复,因为涉及参数保存与MCU通讯问题,可能无法让别人帮忙校准,谢谢。

网友E(2014-07-07):
我做智能电表的,你说的是台体吧,校准电压电流,可以直接看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智能电表的,你说的是台体吧,校准电压电流,可以直接看误差的

感谢你的回复,可能名称叫法不同,具体功能就是产生设定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F:
精度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自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电流源+加一个电能表来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度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自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电流源+加一个电能表来校准! ...

感谢你的回复,不知道你说的自己做一个电流表是怎么做的,能产生恒压横流吗,220V,30A.

网友F:
简单的做法,在一个环形变压器用很粗的线穿两圈!同时用你的表和市面卖的电能表通过过这个电流线!通过电能表的电流计算出你的电流误差,写入你的表中!
电压做法也一样!
就是功率因数有点儿难搞,你可以想想办法,做一个相位调整的东西!

网友G:
自己买一个吧,买一个0.1级的源才3万多块,交流直流都有,谐波、异相等功能齐全。
其实专业的校表设备更贵:一般都是0.01级源+0.05级表,一套下来就是大几十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做法,在一个环形变压器用很粗的线穿两圈!同时用你的表和市面卖的电能表通过过这个电流线!通过电能 ...

感谢你的回复,此方法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买一个吧,买一个0.1级的源才3万多块,交流直流都有,谐波、异相等功能齐全。
其实专业的校表设备更贵 ...

感谢你的回复,我的设备精度要求不高,我也不是专门做仪表用的,买一个有点浪费。

网友H:
各地方的计量设计研究院一般是事业单位,提供对外服务。
还有就是商业测量认证机构,也可以去那里做实验。
另外就是商业实验室,深圳南山科技园有一家。
这些地方都很贵,08年我去那里测校过一个电压,就是6000块,两小时。

实在没办法,看看二手市场,找他们租借一天,大约是2000元。

我自己的一个设备主要卖深圳华强北,具有可调输出电压的电源,一个可调电流的虚拟负载,用于测试电源,LDO, 431,稳压管,BUCK, BOOST电源,LED横流恒压电源的,可以生产0到35V电压(直流或自定义波形),0到1A电流,全温度范围设计精度1%以内,常温实测精度在0.1%左右(和fluke仪表校测)。如果把输出的波形定义为交流的,则可以通过变压器升压到220V。不过变压器会消耗一些功率,高次谐波会消耗一些,精度可能会略微下降(猜测,没实测)。
电压调节步长0.15伏,电流调节步长为1mA(100mA档),和10mA(1A档)
纹波极小,因为末级用的是功放输出。
和USB通信,PC机可以通过命令远程控制。

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价格便宜,1000元
QQ386423019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此方法有点复杂。

用这个方法,需要:
1,稳压源;
2,一个调压器;(如果只需校准一个电压和电流点,调压器可以不用)
3,一个环形变压器或者普通变压器也行;(用粗线绕一两圈,代替电流源)
4,一个国网用的单相表,大约200块!(代替标准表,现在的国网表哪怕是2级表,精度也很高的)
5,自己写一个校表软件(用台体也是一样要的)
读取你产品和电能表的电压,电流值,就可以算出误差,软件自动算好增益寄存器的值,写入你CS5460中!(如果你只要电压,电流的话)
整套成本600RMB,应该可以搞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这个方法,需要:
1,稳压源;
2,一个调压器;(如果只需校准一个电压和电流点,调压器可以不用)

网友F:
不清楚,2000V跟这个帖子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普通表要耐压2000V?
做电表很多年,至今没见过CS5460等计量芯片做的表直接接入2000V的!
即使是做为高压表,也是在外部接入电压互感器后再接入普通电表(57.7/100V表)!
仍然不清楚,你说的这些跟这个帖子有任何关系?

网友I:
最好还是叫老板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做法,在一个环形变压器用很粗的线穿两圈!同时用你的表和市面卖的电能表通过过这个电流线!通过电能 ...

感谢你的回复,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这个方法,需要:
1,稳压源;
2,一个调压器;(如果只需校准一个电压和电流点,调压器可以不用)

感谢你的回复,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清楚,2000V跟这个帖子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普通表要耐压2000V?
做电表很多年,至今没见过CS5460等计量芯 ...

感谢你的回复,不需要耐压2000V,只是校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好还是叫老板买一个。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是出租。你要是在珠海就帮你测了。
这种东西一般人都不会买的。公司才有的。 ...

这位兄台在珠海做仪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位兄台在珠海做仪表?

是啊。这位大哥也在珠海?

网友K:
珠海的飘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是啊。这位大哥也在珠海?

是啊。在珠海混口饭吃,做哪类仪表,能否留下Q号交流交流。: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是啊。在珠海混口饭吃,做哪类仪表,能否留下Q号交流交流。

我这边做电表的。qq41四一3二8五0.多多交流!

网友L(2014-08-2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的是cs5463,公司不是做计量表的,但是工程里面用到设备工作时候的电压、电流。现在正在测试,由于没有标准设备,采集出来的数据确实有误差。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就是直接用别人的校准参数怎么样?因为我的东西对精度要求不高,但是不要差别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的是cs5463,公司不是做计量表的,但是工程里面用到设备工作时候的电压、电流。现在正 ...

感谢你的回复,此法是行不通的,因为硬件上面有误差的。

网友M(2015-01-18):
LZ后来怎么解决校准的?

网友N:
可以买一块高一个精度等级的电表,挂在一起带上负载跑一段时间,看看误差。这样能保证一般的精度。如果要达到计量器具的标准的话,还是需要校验台。实际使用前,计量器具需要有资质的单位开检验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