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如何只执行一次?

楼主(2014-06-07):
我把while(1)注释掉了,程序还是循环执行。我想只执行一次,有什么办法?(需要写看门狗相关的程序?)
谢谢

网友A:
把看门狗关了

网友B:
void main(void)
{
    once();

    while(1);

}

正解!系统在while(1);中循环!(不要开中断哦)

楼主:
我用的是STC15F104W,我在ISP下载软件中取消了看门狗,但还是没用。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main(void)
{
    once();

这个程序怎么解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怎么解释?

这就是只执行一次的程序结构.

你把while(1) 注释掉 肯定会不断循环执行了...

网友D:
你在while(1)的地方让单片机进入睡眠状态不要唤醒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oid main(void)
{
    once();

把while(1)注释掉,当main函数结束之后,程序还会继续往下执行的,一直执行到Flash尽头,然后又从头开始。

网友E:
没有while的话执行完main就会复位重新执行。使用了已定义未赋值的指针也是会复位。使用未定义函数也会。

只执行一次可以看看
void main()
{
    user();
    while(1)
    {
        _nop_();
    }
}

楼主:
keil 版本:uVision 4

      单片机是没有上操作系统的东西,在keil中编写的代码都是裸机代码,深入编写裸机代码有助于了解硬件的特性。

      若不是硬件特性已定的情况之下的其它流程都是代码作祟。忽然想到来探探51单片机的执行流程。这个念头起源于最初见到每个51程序里面的主函数里面最终都挂一个while(1);语句。为何要加一句while死循环让程序停留在main函数中呢。将while(1);语句去掉有什么影响么?

写一个很简单的程序试一下。
[plain] view plaincopyprint?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_ms( int ms );

    int main()
    {

        P1  = ~P1;
        delay_ms( 500 );

        while(1);
        return 0;
    }

    //-----------------------
    //约延迟ms毫秒
    //-----------------------
    void delay_ms( int ms )
    {
        int i, j;
        for( i = ms; i > 0; i-- ){
            for( j = 110; j > 0; j-- ){
                ;
            }
        }
    }

执行以上程序,由P1端口控制的流水灯闪了一下。程序最终进入while(1);里纠缠去了,这个到好解释。

现将while(1);语句屏蔽掉。我还以为程序不能被正确执行了呢,因为退出了main主函数,就像Render需要循环来实现一样(尽管刚刚闪灯的程序不在循环之内,但我还是不由产生了这一错觉)。程序执行的结果是:流水灯不停的闪烁!

看到这个现象后的猜想及动作^-^:

(1)    这块板坏了吧!(在带操作系统如linux字符界面下运行一个不带死循环的C语言文件完毕后就会返回到linux shell程序中)。赶紧换个板再测试一下,显然还是一样的结果。

(2)    单片机中将一直执行main函数中的最后一个(些)语句?(基于带OS平台下运行标准C语言文件的经验,可从来没有想过是main函数被多次调用或多次进入)

(3)    单片机内将C语言指令取出来加载到单片机内,单片机内自动生成一个主程序循环执行C语言中main函数的内容?(虽然很荒唐,还是想了)

(4)    赶快谷歌百度一下单片机的执行流程(虽然在谷歌百度时以“51单片机程序执行流程”搜索,没有搜到相关内容)。换朴实的搜索词:“51单片机 main”。然后就出现跟我一样带有疑问的问题:为什么main函数中不加while(1);语句之后程序会反复执行呢?回答的关键词包括“程序跑飞、看门狗、复位”。

(5)    趁上嵌入式的机会将“51单片机程序执行流程”搬出来并向老师讲述了我所写程序的得到的现象,包括我怎么验证呀等等。

老师的回答:Keil C51程序自动加载了一个名为”STARTUP.A51”的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初始化操作后进入用户编写的C语言程序入口main函数中,main函数执行完毕后,STARTUP.A51文件后有一句跳转到程序入口main函数的语句,所以会再次进入C语言主程序main函数中执行相关内容。

然后我用keil软件模拟了运行一下以上那一段代码:

程序开始运行就在程序入口main函数的第一条语句之处,Disassembly窗口是c语言代码与汇编代码相对应的窗口,前面是地址,后面的是C语言对应的汇编语句。下面的窗口是相应文件的运行代码的位置,由黄色箭头指向当前正要执行的代码。然后点击单步运行工具条,指导跳出main函数为止,程序跳转到STARTUP.A51中的以下代码位置:

继续点击单步调试直到进入一个循环中:

这里是一个循环,根据DJNZ指令的功能:每执行一次DJNZ RO, IDATALOOP就将R0的值减1,若R0的值不为0则就跳到IDATALOOP地址去。很显然这是一个循环,那么RO的值是多少呢,在以下窗口显示:

可见r0的初值为0x7f,这里将要循环0x7f(128)次,具体在这里r0值的含义可查看一下子的。那么在这个循环之后程序又将去哪里呢?跳过这个循环后程序运行的地方如下:

再单步运行一次:

根据Disassembly的内容,此条语句执行了就又要回到main函数中去了,执行一下试试:

是的!

所以,在51单片机中,程序的执行流程就是会不断( 以r0的值作为延迟条件, 具体含义可继续探索 )的进入main函数中执行main函数中的代码。

为什么我们在linux等上面运行不带死循环的C语言代码后程序就会自行终止呢?这是不同的操作流程:

(1)    C51单片机不带OS(操作系统),代码的执行形势在此看来就由STARTUP.A51来安排了,没有一个更大的程序来管理怎么调用main函数。

(2)    像Linux这类的平台是带了OS的,运行一个C语言程序对linux来说就是一个任务,除了运行C语言程序这个任务外还有其它的任务。当运行一个C语言程序完毕时,此次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如在linux shell界面运行一个文件名为“hello.c”功能为输出“hello world!”的C语言程序,过程如下:

编译:gcc hello.c  –o  hello

运行:./hello

在运行hello可执行文件时,可以当做是shell调用了hello这个可执行程序。在hello运行完毕后,将返回值等返回给shell界面。整个C语言文件的生死全有linux  shell程序管理。

归其原因,还是代码规定的机制不一样吧。

此次笔记记录完毕。

单片机

楼主:
我在做一个红外遥控器,我是想让单片机只发出一次遥控指令,不想循环发出。我开始以为取消WHILE(1)指令就可实现功能,但万没想到指令还是循环发射。所以遇到不解的问题要仔细查找原因。

网友F:
MCU的程序都是循环的,至少得有主循环,否则程序指针超出最后一条指令后就会失控。如果想在调试时仅运行某段程序一次,可以在主循环或其它相关处加一条指向自身的空循环代码,这样程序运行到这里就“停滞”了。
调程序确实有很多技巧,特别是不用仿真设备时,完全可以编制一些临时的工艺性代码来进行局部调试。

网友G:
单片机如果不用while(1)的话,程序会跑飞吧,我一般让执行一次的话就这样做

#include<reg52.h>

int main(void)
{
    user();   //代表执行的程序

    while(1); //执行死循环
}

网友H: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以前没注意,今一查,是个复杂问题,学习了。

网友:
简单问题吧:
while(1)
{
if(A==1)
   user()
     {A=0;
             ;
      }

}〃A什么时赋1:user什么时候执行,想执行几次都可以在别的地方赋1即可?

网友(2015-09-23):
引用 楼主:
keil 版本:uVision 4

这才是正解,谢谢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