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软仿真,不能链接

楼主:
5510做的软仿真,程序通过了,但是总是链接不成功

然后查看MAP文件
这几个变量是我定义的数组名称,数据类型也都改成相同的了,但是不知道还是为什么编译不成功

网友A(2014-06-07):
就是这几数组存在问题   你在查查
一部分一部分注释掉慢慢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几数组存在问题   你在查查
一部分一部分注释掉慢慢排查

可是编译没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编译没问题呀。。

你不是说编译有问题吗   不能生产.out就是编译没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编译有问题吗   不能生产.out就是编译没成功啊

compile file成功了,就是链接CMD的时候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mpile file成功了,就是链接CMD的时候有错误

不怎么明白你的意思   你到工程下面的debug文件中看看有没有生成.OUT文件
如果有   就可以链接上目标板lo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明白你的意思   你到工程下面的debug文件中看看有没有生成.OUT文件
如果有   就可以链接上目标板 ...

.out生成不了,现在能生成.obj

网友A:
引用 楼主:
.out生成不了,现在能生成.obj

只要没生成.out就说明你的工程没有编译通过    也就是工程代码有bug
与.OGJ没关系

楼主:
找到了答案,主程序中使用了extern int定义,去掉extern,顺利通过编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答案,主程序中使用了extern int定义,去掉extern,顺利通过编译。。

好吧    C语言功底惹的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