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教STC15系单片机《ADC使用内部基准计算外部电压》问题

楼主(2014-06-07):
main中第143行 为什么乘以123?
不是应该乘以250或251吗?(250=1024*Vin/VCC)

知道的朋友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
附上原理图

网友A:
因为内部基准是1.23V左右的,*123,表示两位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内部基准是1.23V左右的,*123,表示两位小数。。。。

*123如何表示两位小数?求祥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3如何表示两位小数?求祥解

放大100倍啊。。。。: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100倍啊。。。。

为何要放大100倍,不是1000倍,或者其它倍数?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
VCC=5V时Bandgap=1.23V,这时Bandgap的ADC值为 251=1024*1.23/5。 ADC3的外部电压的 ADC值=1024*Vin/VCC,即外部电压Vin=j*5/1024。

当VCC不为5V时,这时候就要用上面的Bandgap(251)值作为基准值计算.
   假设VCC<5V时,采样ADC3的值为J1,Bandgap的值为B1。采样的值会比实际值大 B1/251。
则ADC实际电压的ADC值为;j=J1*251/B1。

   假设VCC>5V时,采样ADC3的值为J2,Bandgap的值为B2。采样的值会比实际值小 B2/251。
则ADC实际电压的ADC值为;j=J2*251/B2。

所以我认为:上面的值不是123,而是251。

还请高手指正!

楼主:
官方的数据手册 P747

QQ联系了STC的人,他只会发一些无用的文档过来,无法解开我的疑惑。还问了一些人,他以为我问的是1.23V怎么来的,最后还是没弄明白,其实我是问为什么*123而不是*251。
是的,谁都看得出来123跟1.23是100倍的关系,5L说放大100倍,我真心不明白为什么要放大100倍。是我太愚蠢了,还是我基础根本就不行。而且1.23V的ADC值为251不是123!

最后:Get_ADC10bitResult()函数返回的是一个10bit的数从0到1024,分别对应0V到5V,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要放大100倍,不是1000倍,或者其它倍数?

你这样问,我实在无语。。。。。

就好比,我今天花了100元,你就问:为什么不是花了1000元?或其它数目的钱???

网友A:
放大多少倍,是跟实际工程需要确定的。例程是测量大约5V左右的电压,分辨率大约是0.005V,而例程显示分辨率为0.01V,计算使用整数计算(定点),基准为1.23V,所以*123。

LZ对基本的计算不过关。软件是很灵活的东西。

网友B:
同意coody的说法。

楼主:
我一直以为j最后的值是ADC的值,今天再去把整个工程文件看完了,发现原来j不是ADC值,而是电压值!

我应用到我的程序的时候j一直是ADC值而不是电压值,错就错在这里!

j是ADC3的实际电压值,应当这么算(j = (u16)((u32)j * 123 / Bandgap);)。因为要向HC595发送字符,所以放大100倍显示到数码管。

coody被我气的…… 他可能没看到我7L说的,还不知道我错认为了j的值是ADC值。还是感谢coody热心回复。@coody

同时反映我的浮躁,还有转牛角尖那个毛病真的要好好治治了。。

解决了就好。 :)

网友A:
:lol
我没被气,就是觉得这么浅显的问题。。。。
因为几乎8位MCU都没有浮点运算指令,所以速度慢,而整数(定点)运算就快得多,所以放大一个倍数是常用的方法。

在比如用STC的MCU做16阶的数字滤波,或者Goertzel滤波,用浮点是不现实的,但是换成整数运算却可以用在采样不是很高的情况,比如软解DTMF,或选者几个频率。。。。

网友C(2015-08-20):
引用 网友A:
我没被气,就是觉得这么浅显的问题。。。。
因为几乎8位MCU都没有浮点运算指令,所以速度慢,而整数( ...

是位厉害的人呀!你说的我好想都听说过,但是没用过呀!!

网友D(2016-02-24):
实际项目使用请串一个1K的电阻到ADC输入口, ADC输入口再并一个电容到地.请问,电容得多大?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际项目使用请串一个1K的电阻到ADC输入口, ADC输入口再并一个电容到地.请问,电容得多大?谢谢! ...

看你对信号反应的速度要求,一般设计使RC一阶低通滤波的转折频率 <= ADC采样频率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