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代码Size优化调最高,Flash不够用,原来编译器在玩我

楼主(2014-06-07):
最近在用IAR玩Cortex-m0的IC ,只有16K的FLASH,优化调最高还是不够用,IAR竟然把工程目径这垃圾也放到Flash中了! 求去除和优化方法。
想不出为什么要把这东西放进去?财大气粗也不用这样吧。

网友A:
把那些用到的C文件,h文件都放到硬盘根目录下,路径就短了

网友B:
代码大小距离16K还有多少差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大小距离16K还有多少差距呢

不管差多少?这样做有什么用了?难道哪天卖出去的产品还要查寻它是哪台电脑上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些用到的C文件,h文件都放到硬盘根目录下,路径就短了

这也算是一种优化方法吧

网友C:
用gcc编译,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网友D:
你看的是bin文件还是elf文件?

网友E:
理论上debug版本是带调试信息的.release版本不带调试信息.
不知道iar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gcc编译,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我做不了那么深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的是bin文件还是elf文件?

是传说中的烧录文件,在exe文件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的下面这个吧,我式了,没效果。

网友F:
那就换个flash大点的,或者优化代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传说中的烧录文件,在exe文件下的。

估计你看的是链接器生成的目标文件,这个文件虽然包含执行代码,但由于还包含了很多附加信息,包括你看到的源程序路径等等,所以不能直接用于烧录,就像 L51 生成的 OMF 文件一样。

真正用于烧录的文件,需要使用工具从目标文件中把执行代码提取出来而生成,或者 IDE 也可能提供一个设置来自动完成这件事。

网友G:
生产bin再看看吧   bin是没那些东西的

网友H:
用MDK生成hex或者bin,暂时还没发现过里面有这个东东

网友I:
没听过这个东东!
下载的文件不都是0和1吗!
IAR应该不至于这么二的!
你是不是跟小i说的,把debug版下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也算是一种优化方法吧

:L我猜楼主看的是debug版本文件,release版本不带着些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生产bin再看看吧   bin是没那些东西的

生成Bin一样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楼主看的是debug版本文件,release版本不带着些东西的

我想因该是这个原因,因该是哪个条件要设置一下。

网友J:
你肯定用了__FILE__这个宏,自己查你的源代码吧。

网友K:
如果BIN文件还有,应该如LS所说。     BIN跟DEBUG和release不可能有关,纯固件不带任何调试信息的。

网友L:
涨见识了,还没发现我的bin文件里有路径。

网友M:
会不会是程序中引用了当前工程路径的这个功能。

网友N:
没发现这个问题。。。。。。。
我今天专门用STVP读了IAR给出的HEX,没有发现楼主说的东西。。。。。

网友O:
这个明显是烧录文件,不是真正的代码。
烧录文件会记录这些信息,而真正的代码是不包含这些信息的。可以直接转换成Bin文件进行查看。

网友G:
投一次听说  传上来让我们长知识下

网友P:
之前我也遇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P:
之前我也遇到这个情况

怎么解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