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反激变压器计算,帮我看看电感量计算正确吗?

楼主(2014-06-07):
Vin:80 - 265 VAC
Vout:5V/2A
     12V/1A
Fo:68Khz
mos管:600V
效率:80%
功率:18W

变压器设计按《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王志强译》 P96-P101相关公式进行计算:
第一:确定Vor与VZ
        Vinmax = 4142 * 265V =374.763:取值374V
        Vz = 570 - 374 = 195V
        Vor = 195 / 1.4 = 139.28:取140V
第二:匝比
        n = 140 / (5+0.6)= 25
第三:最大占空比
        Vinmin = 1.4142 * 80V = 113.14V
第四:一次与二次有效负载电流
        Io = 18W / 5V = 3.6A
        Ior = 3.6A / 25 = 0.144A
第五:占空比
        Pin = 18W / 80% = 22.5W
        Iin = 22.5W / 113.14V = 0.199A
        D = 0.199A / (0.199A+0.144A) = 0.58
第六:一次和二次电流实际中心值
        IL = 3.6A / (1 - 0.58) = 8.57A
        ILR = 8.57 / 25 = 0.343A
第七:峰值开关电流
        IPK = 1.25 * 0.343 = 0.43A
第八:伏秒数
        最低电压计算:
        导通时间ton = 0.58 / 68000 = 8.53uS
        Et = 113.14 * 8.53uS = 965Vus
第九:一次电感
        Lp = 965 / (0.343 * 0.5) = 5629uH

请问,计算到这里,这个电感正确吗?

735 Bytes

网友A(点评):
请问Vz是什么值,570v是怎么来的。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功率写的不对吧

楼主:
功率对看了一下书中案例,应是对的,,但是这个电感量是不是也太大了点,,

网友C:
反射电压太高,600V的MOS要死的节奏。
输出功率10+12,真心不知道18W肿么来的。
大致看了一下,木耐心一步一步细瞅。LZ要能把每一步弄懂为什么这么算,就知道正确与否了。
个人计算习惯不同,公式变形不同,变量名不同,LZ都木交代清楚步骤怎么来的,变量名是啥,上来就一堆字母数字,不大有人愿意细看的。。。

网友D:
占空比都58%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反射电压太高,600V的MOS要死的节奏。
输出功率10+12,真心不知道18W肿么来的。
大致看了一下,木耐心一步 ...

不亦兄,你QQ号多少啊?我有问题要请教你!

网友C(点评):
签名上有

网友A(2023-03-14):
有的常数不知从那里来看不明

网友F(2023-05-30):
有时候还要考虑诸多因素

网友A(2024-03-18):
占空比不能大于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