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继电器驱动电路分析

楼主(2014-06-07):
这是一个继电器驱动电路的电路图,图中RELAY2是接单片机的输出口,这个电路该怎么分析?

网友A:
图中RELAY2是接单片机的输出口

没找到RELAY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RELAY2是接单片机的输出口

没找到RELAY2。

就是电阻R28的右端,截图的时候没完全截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电阻R28的右端,截图的时候没完全截下来

哦。

8550发射极接+12V,继电器接+5V,电流在这一段电路上是从+12V刘入+5V。
这要求+5V电源允许电流流入。
不是所有电源都允许电流反向流入的。例如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桥(包括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就不允许电流反向流入,使用7805三端稳压器的稳压电源也不允许电流反向流入。电池则允许。
但如果你的+5V电源还有其它负载,且其它负载的总电流大于继电器电流,则即使+5V电源不允许电流反向流入也对电源无影响。此时继电器工作时,由继电器供给2其它负载一部分电流,+5V电源输出电流减少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8550发射极接+12V,继电器接+5V,电流在这一段电路上是从+12V刘入+5V。

那具体是怎么样实现驱动的呢?也就是怎样通过单片机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继电器的吸合与松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具体是怎么样实现驱动的呢?也就是怎样通过单片机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继电器的吸合与松开。 ...

具体怎么样实现驱动,请自行复习模拟电路教材开始讲三极管那部分。

顺便说一句:Q5标注是8550,但符号却是NPN管的符号。

这么简单的基础问题,现在的学生不能独立解决,要大神邦助,大神也太谦虚得没有价值,以后此类问题一概不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样实现驱动,请自行复习模拟电路教材开始讲三极管那部分。

顺便说一句:Q5标注是8550,但符号却 ...

就是没看明白才过来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没看明白才过来问的。

8550是PNP管,却用NPN管符号,这样明显的错误也“没看明白”?
不能吧?
先把8550符号改过来,这样就容易“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50是PNP管,却用NPN管符号,这样明显的错误也“没看明白”?
不能吧?
先把8550符号改过来,这样就容易 ...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刚开始工作,请谅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那个二极管是有什么作用的,如果他导通了,不就吧继电器两端的电压钳位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刚开始工作,请谅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那个二极管是有什么作用的,如果他导 ...

新手不怕,怕语言不清、概念不清。
例如你这句“那个二极管是有什么作用的”,所幸图中只有一支二极管,若是有10支,谁能知道是哪支?若是说“D6二极管”则非常明确,不会错认。

D6在继电器工作时,上端为正(近似12V),下端为负(5V),处于反向状态,不会导通。
D6在8550关断时会导通一小段时间,如你所说“把继电器两端的电压钳位了”,继电器两端电压即二极管正向压降,方向是上负下正。此电压相当小,一般不会超过1V。若没有此二极管D6,继电器绕组电感在电流中断时会产生相当高的自感电动势,使8550损坏。二极管D6作用就在于使继电器绕组中电流不是立即中断,而是较缓慢地减少,以保护8550。所以二极管D6往往称为续流二极管。

网友A:
已经有二极管D6续流,电阻R29和电容EC5就有些多余,尤其是EC5用到2200uF那么大。这么大的电解电容,价格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550是PNP管,却用NPN管符号,这样明显的错误也“没看明白”?
不能吧?
先把8550符号改过来,这样就容易 ...

版主是高手:lol:victory:咋一看8550也把我唬住了

网友C:
这个电路设计得有点奇葩,17V电压太高,串个电阻不就结了?

cjseng有所不知,该电路本来就是正12V和负5V串联而成。楼主这样接,实际就是接在12V上。自己给自己绕糊涂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怕,怕语言不清、概念不清。
例如你这句“那个二极管是有什么作用的”,所幸图中只有一支二极管, ...

三极管Q5是PNP管。它的发射机接了17V,那么发射结一直都是导通着的,就只能工作在放大区和饱和去,怎么实现截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Q5是PNP管。它的发射机接了17V,那么发射结一直都是导通着的,就只能工作在放大区和饱和去,怎么实 ...

Q4截止,Q5自然也截止。
Q5基极电流是由Q4通过R26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截止,Q5自然也截止。
Q5基极电流是由Q4通过R26提供的。

那岂不是矛盾了,当Q4截止时,Q5也是截止的,可是这时候Q5的发射结是导通的,这和工作在截止区两个PN节都截止时矛盾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矛盾了,当Q4截止时,Q5也是截止的,可是这时候Q5的发射结是导通的,这和工作在截止区两个PN节都 ...

把Q4或者R26从图中擦掉,看看Q5发射结怎么能够导通,Q5基极电流从哪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Q4或者R26从图中擦掉,看看Q5发射结怎么能够导通,Q5基极电流从哪里来? ...

高手,最后问个问题,当单片机口relay2输出+5V的高电平时,Q4是饱和的,也就是集电极接地了,这时候Q5发射结导通,Q5基极大概为16.3V,这时候怎么判断Q5是工作在放大区还是饱和去呢?Q5的集电极电流变大不会引起集电极电位的变化,这时候根据什么来判断其工作状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最后问个问题,当单片机口relay2输出+5V的高电平时,Q4是饱和的,也就是集电极接地了,这时候Q5发 ...

Q4饱和时管压降零点几伏,故17V电压绝大部分落在R26上。由此可得Q5基极电流约1.7mA,至少也有1.5mA。
Q5电流放大倍数估计至少100倍,那么Q5集电极电流最大可达150mA。如果Q5集电极电流因继电器绕组电阻限制没有达到150mA,Q5就是进入了饱和。

“Q5的集电极电流变大不会引起集电极电位的变化”
错。继电器绕组有电阻,Q5集电极电流变化必导致集电极电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