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这是什么型号的DC-DC降压模块?

楼主(2014-06-07):
(无正文)

网友A:
78L05?

楼主(点评):
不是。板上是贴片的。但也有可能是三端稳压,三端稳压有没有贴片的?

网友B:
SOT89封装的三端稳压
78L05 或者HT7150
89成是78L05

网友C:
可能是楼上说的型号;
这么小,又没电感啥的,就是个线性稳压块,不是DCDC

网友D:
看看负载电流情况,随便找一个替代就行了,何必一定要找一样的。。。
这种结构确实不像是D2D,关键看看背面有没有电感,如果有电感基本就是D2D了

楼主:
看来是SOT89封装的三端稳压 ,谢谢大家。可怎么结贴?好像找不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