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射频电路知识求解!

楼主:
很不幸,手一哆嗦,把手机上的一个小电阻捅下来了,
经过观察,是焊接在射频座引出的天线上的!
就是他旁边的!

很奇怪,天线上焊电阻干什么,
仔细观察了一下,三处天线上都有,莫非是匹配阻抗的??

不管了,先修手机。0402的电阻真得不好焊啊,那叫一个痛苦啊!
焊前留念,电阻1.3欧姆!

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不小心电阻不知道掉那去了!

好吧,不要了,直接用焊锡搭桥连起来算了!
那叫一个简单,一次搞定,毕竟也有两年的焊龄了吗!
开机测试,目测信号一点都不受影响,
距离基站有300+m,信号-51dB,远超移动规定的-60dB!

楼主(2014-06-07):
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1、那个射频座是干吗的,怎么用呢,自从有了手机就有了他,小时候还以为是天线呢!
2、那个找不到的电阻的作用是什么的,阻抗匹配的吗?具体是怎么工作呢?
3、电路板上的三处(不是三个,共有7个触点)天线的引脚,都是相互连接的,
     那为什么要布置多出天线呢,只设计一处天线不就够了吗,读出天线有何用意呢?
     而且左上角的一个引脚是单独的,跟其他六处都不通,为什么啊,天线不是在外面才连起来的吗,
     难道是防止外面的天线断了会导致手机彻底报废才这样做的?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引脚是单独的呢!

网友A:
赶快焊几个0603来压压惊: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1、那个射频座是干吗的,怎么用呢,自从有了手机就有了他,小时候还以为是天线呢!
2、 ...

A1:那货是测试座,用于整机的射频测试用。
A2:那些电阻与阻抗匹配无关,而是起衰减作用。
A3:手机里有多个独立的无线系统,天线各是各的,比如移动通讯、蓝牙、WIFI、GPS等等。至于每个无线系统的天线引脚有多个,那是与天线形式有关,比如偶极子天线就需要多个连接点。再有就是工艺方面的考虑,为适应多款型号等。具体情况,板子在俺手里自是可以说的更清楚、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快焊几个0603来压压惊

1.3欧姆的电粗上哪找去啊!
况且那个焊盘焊个0402都太小!
0603怎么放得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那货是测试座,用于整机的射频测试用。
A2:那些电阻与阻抗匹配无关,而是起衰减作用。
A3:手机里有 ...

射频测试的是GSM或是WCDMA的传输频段吧?

为什么还要加电阻衰减呢,信号本来就很弱了啊!
难道是为了减小辐射??
不过拆掉电阻信号的确好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射频测试的是GSM或是WCDMA的传输频段吧?

为什么还要加电阻衰减呢,信号本来就很弱了啊!

天线出来的信号可不是很弱,而是很强,峰值功率2W!衰减一方面为了测试,更重要的是防止通过测试接口短路PA输出。
至于说“拆掉电阻信号好多了”不过是你的错觉,那个电阻是测试回路里的,跟天线输出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出来的信号可不是很弱,而是很强,峰值功率2W!衰减一方面为了测试,更重要的是防止通过测试接口短路 ...

也对啊,发射信号功率很强!

照你这么说,发射信号应该是先走的天线,然后穿过电阻,才到的射频插座!
那电阻掉了以后,应该对信号没有影响啊?可是我的手机掉了电阻就搜不到信号了呀!

网友C:
1.3欧姆的电阻确实很偏
另外,那个射频座子应该是跳线的座子,不是测试座,你这个手机是智能机?
0402 的还好吧,现在 0201 已经很普遍了,01005 也已经应用的比较广了,更小的也已经问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对啊,发射信号功率很强!

照你这么说,发射信号应该是先走的天线,然后穿过电阻,才到的射频插座!

这个就需要看具体的电路了,前面的推理都是根据你提供的有限信息做出的,鉴于信息量问题,也许误差很大。

网友B:
天线回路里串电阻仅在很有限的情况下,比如天线的阻抗低于PA要求的阻抗,天线的驻波比有问题,所以加入电阻来做抑制等等,这些属于临时补救措施,不应该出现在批量产品中。极特殊的情况下,有种异形非对称偶极子天线设计,因为是非对称的,不能用常规巴伦输出,这时需要特殊的馈电回路,有时就会用到电阻来凑负载阻抗(网络中各回路的特征阻抗不同所致),这在大功率特种电台中可见到,近期的手机基本上都是内置天线,是有可能用这种结构的天线。
不过要是这种情况,不用该电阻会令输出效率降低或是谐波成分大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回路里串电阻仅在很有限的情况下,比如天线的阻抗低于PA要求的阻抗,天线的驻波比有问题,所以加入电阻 ...

多谢指教,高频都说很难,一直没敢涉猎,这次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需要看具体的电路了,前面的推理都是根据你提供的有限信息做出的,鉴于信息量问题,也许误差很大。 ...

恩,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清楚吧!
电路是六层板,好几个过孔,也看不出走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