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在测温的时候传感器是怎么安装的?

楼主(2014-06-07):
无论是用热敏电阻,还是IC,请教大家一般在测温的时候,如何将元件固定在被测物体上的?

网友:
首先要确定被测物体导热能力,尽量选择靠近被测点,防止滞后,其次,常规的固定方式是打孔或加持安装

网友A:
热电偶测金属温度,甚至有将热电偶直接焊接在待测金属上的。

网友B:
有用胶的。

网友C:
一般打孔加导热脂,环氧胶密封

网友D:
热敏电阻 前端压个线鼻,直接螺丝固定 PT100等
非接触的,一般扎带固定在附近 空调等
对于温度IC 一般就焊接板子上了 主板CPU 测温等

网友E:
我是将传感器,贴在被测物体上,传感器是圆柱形的,

就在被测物上开了圆形槽,方便接触牢靠,还有支架压住传感器的;

网友F:
安全、准确、方便,
只要不违背这三点!
想怎么安就怎么安!

网友G:
楼主是做开关柜测温吗  我们一种用的是耐高温扎带固定探头(环氧树脂做的类似火柴头),一种是探头上套冷压端子扣在螺丝上用螺母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