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今天,又开始乱想了!!! 幻想51单片机

楼主(2014-06-07):
       有时候,总是想为什么8位的51单片机,不去扩展成32位的?  以目前51的架构就好(不需要像PC平台的X86那样),速度有个150M的样子。难道真的没人去做这方面的,还是出于商业的考虑??

网友A:
如果是幻想,要求太低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幻想,要求太低了... :)

这。。。。。。。。这。。。。。。。。。 这。。。。。。。。。。。

网友B:
intel早对MCU没有兴趣了

其它厂家改进51的很多,有跑200~300M的,不过一般都是IP核的

现在基本都是ARM天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tel早对MCU没有兴趣了

其它厂家改进51的很多,有跑200~300M的,不过一般都是IP核的

intel有更赚钱的项目:CPU! 所以抛弃了51很久了。

但4位MCU、8位到ARM都有自己的定位,可以预料可共存很久~~~~

51单片机,单片机中的拖拉机~ YEAH~~~~ :):)

网友C:
51单片机是常青树了。

由于51的核已经没有专利的束缚;而且多年的推广使用,成熟度很高,很多厂家更愿意采纳。

网友D:
FPGA配置个51核, 跑个100M还是很轻松的,但是有什么用?
51目前的优势是易用,资料多,其他不见得有什么优势。

网友E:
http://www.capital-micro.com/article.php?id=69

这个,就是150MHz 的51, 还有200M的。
至于800M~1GHz 就是其他公司的产品了

网友F:
我也幻想,手机的CPU都上几G了,各种4位、8位、16位、32位单片机最少都应该跑1G以上,单核也行,不要求多核,但是价格必须要跟目前的相同,或者更低。。。。

网友G:
高速的话闪存是瓶颈。更实用的是内部程序总线能整成24位以上,保证3字节以下非跳转指令都能在一个时钟就很好了,像STM8一样,内部程序总线是32位,才保证了很多多字节指令都是1个时钟。

网友G:
STM8也是CISC指令集,并且指令集比51更复杂,但ST公司还是能把内部程序总线设计成32位并且价格能做的如此低,感觉很了不起

网友F:
没用过STM8,其内部是32位总线的?

网友H:
期待能出现128位的mcu

网友I:
干什么用,能用较低成本完成设计目标就行了啊,是几位的有什么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STM8,其内部是32位总线的?

数据总线是8位的,指令总线是32位的,一次可取出4个字节的指令码,所以很多多字节指令执行都是1个时钟

网友G:
速度快了应用范围就广了,如果增加的成本不多,那销量的增加就能弥补成本的增加并能带来更多的利润

网友J:
快有快的好,慢有慢的妙,能用4M就绝对不用8M,能用8位就绝对不用32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快有快的好,慢有慢的妙,能用4M就绝对不用8M,能用8位就绝对不用32位

意见同

网友K:
程序不在内存里跑 速度怎么上的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