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原理时序看不懂啊,有哪位兄弟朋友来讲解讲解吗!!

楼主(2014-06-07):
各引脚的的说明如下:

符号引脚描述
Q11并行输出1
Q22并行输出2
Q33并行输出3
Q44并行输出4
Q15并行输出5
Q26并行输出6
Q37并行输出7
GND8接地
Q7S9串行数据输出
MR10(master reset)复位-低电平有效
SHCP11移位寄存器输入时钟(shift register clock iuput)
STCP12存储寄存器输入时钟(storage register clock iuput)
OE13输出使能(地电位有效)
DS14串行数据输出输入
Q015并行数据输出0
Vcc16电源
功能表如下:

时序图:

网友A:
595简单的东西...
使用时MR接VCC, OE接GND
移位数据 先从数据端输入数据DS,再给一个同步时钟脉冲信号SHCP,8位数据输出后,给一个数据寄存器输入时钟STCP信号就是一个上升沿...
如果级联多片595,可以在数据全部移位完成后再输出STCP脉冲信号...

void shift_out(uchar g,uchar seg) //移位输出
{
        uchar i;
        uchar dly=5;
        uchar tmp=g;
        for(i=0;i<8;i++)
        {
                if((tmp&0x80)==0x80)
                {
                        DS_out=1;
                }
                else
                {
                        DS_out=0;
                }
                SHCLK=0;                        //移位时钟
                dly=2;
                while(dly--);
                SHCLK=1;
                dly=2;
                while(dly--);
                tmp=tmp<<1;
        }
        STCLK=0;                        //数据输出到管脚        dly=5;
        while(dly--);
        STCLK=1;

网友B:
^_^,还是自己看一下数字电路的课本呀。
我不懂,求帮忙。有这么问问题的吗?
我那里知道你哪里不懂呀。你是不懂与非门呢,还是不懂锁存器和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5简单的东西...
使用时MR接VCC, OE接GND
移位数据 先从数据端输入数据DS,再给一个同步时钟脉冲信号SHCP ...

  SHCLK=0;                        //移位时钟
                dly=2;
                while(dly--);
                SHCLK=1;
                dly=2;
                while(dly--);
                tmp=tmp<<1;
        }
        STCLK=0;                        //数据输出到管脚        dly=5;
        while(dly--);
        STCLK=1;

我想问下,数据写入移位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输出到管脚那里用到的dly延时有什么用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_^,还是自己看一下数字电路的课本呀。
我不懂,求帮忙。有这么问问题的吗?
我那里知道你哪里不懂呀。你 ...

昨晚其实我是看不懂它的时序图,我数电不怎么好: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SHCLK=0;                        //移位时钟
                dly=2;
                while(dly--);

这里的延时用来平衡过快的单片机速度和不够快的外部数字芯片....
不是必须的...

网友C:
复习复习数字电路吧,
时序可是电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