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关于PWM电路的电流检测

楼主:
求救版主~~
下图电路信号源是一个脉动电压,0/0.32V,周期0.01S,
设计目的:PWM电路的电流检测,通过采样电阻上的脉动电压测量电流
电路目的:将脉动电压转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电压,给单片机ADC读数,判断大小;
问:
1,电路测量里面,如果将脉动电压转化成有效值或平均值?ADC 14uS可以完成一个转换,直接测量脉动电压测出来的是瞬时值,有可能测在峰值,有可能测到谷值;
有效值和平均值指的是不是在1S内的平均值和有效值?
2,下面的电路选择不同的二极管导致C9充电后稳压不一致,输入信号0.32V,是不是因为二极管导通电压的问题?我试过输入5V,都可以充电,换成0.32V,选择有些二极管就不能充电,请看下图;
3,有没有必要加R38?
4,或者大侠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推荐?我不懂测量技术。
谢谢

网友A(2014-06-08):
一般来说,平均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平均,范围不同,其平均也未必一定相同。对于有固定周期、有规律的信号,其在一个周期的平均可以代表N多个周期的平均。这是这个信号的特征,用来表示这个信号的平均值。如果你用1秒,那么对于周期是1秒的N分之一的信号来说,结果是对的。若不是,则会有丁点误差。
    至于有效值,也是“方均根”值。要先“方”(平方)再“均”(平均,与上面讲的类似)最后再“根”(开平方)。其他你懂的。

网友B:
最好加一级有源整流,克服二极管的影响,最好采用检波管(小信号的高速开关二极管),100HZ的开关频率,如果要快速稳定,必须加多级的滤波,带宽在10HZ左右,如果多级滤波电路成本不行,只能走降低带宽,如1HZ的,后果是增大了稳定时间,还有一种方案,直接测瞬间值,过零点开始取样,取100个点取样,FIR,低通,数字滤波(想要N阶,可以),也算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