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为什么不能这样写?

楼主(2014-06-08):
初学,见笑
为什么不能这么写,提示未定义
U0CTL|=SWRST;

Error[Pe020]: identifier "U0CTL" is undefined

网友A:
未定义的符号不能使用...

网友B:
U0CTL这个标识符没有定义。
你是不是直接贴别人的代码过来了,那应该是你缺少对应的头文件。

网友C(2014-08-08):
可以把对应的头文件复制到工程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