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5V产生-5V 用什么电源芯片或电路好???

楼主(2014-06-08):
需要给运放提供正负电压,由+5V产生-5V 用什么电源芯片或电路好???

网友A:
用电荷磊的芯片都可以。片子应该是有好多吧,之前用过一个也是别人推荐的。只有5个脚。外围只3个电容即可,除了ICL7660,还有SGM3206之类,另外美信的电荷磊也有好多。可以去查查。

网友B:
楼上这个芯片圣邦微的;

还可以用ICL7660,LTC1983,LTC15501;

也可以用MC34063自己搭电路;

网友C:
要多大电流啊,电流不大时用电荷泵可以,美信的电荷泵型号较多。

网友D:
这样的芯片比较多,主要看你需要多大耗流的去选择,合适就行

网友E:
也可以用电源模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电荷磊的芯片都可以。片子应该是有好多吧,之前用过一个也是别人推荐的。只有5个脚。外围只3个电容即可, ...

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G:
常见的两种非隔离DC/DC方式,一种电感BUCK BOOST(Inverting)结构,一种开关电容(电荷泵)结构,前者比后者适用功率范围大。用在模拟电路注意滤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