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帮助 发电机测频电路

楼主(2014-06-08):
求帮助  这个发电机测频电路的电阻和电容怎么取值啊

网友A:
看不到图啊

楼主:
对不起啊  刚才整错了现在应该可以看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啊  刚才整错了现在应该可以看到了

R12=(R10+R11)//R1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啊  刚才整错了现在应该可以看到了

R10,R11,C10,C11等组成滤波电路;
运放电路:就是反相放大器;
放大倍数=-R12/(R10+R11);

网友A:
R14可以取,1~10K,甚至更大;
要根据你的电源电压,光耦的型号进行选取;

网友A:
R15也是,不知道你的负载电源是多少V;
接单片机的话,可以取4.7~10K;

网友A:
不知道你输入的是啥信号,电压多少V;
要注意电容耐压,还有电阻的耐压功率等;
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加个保护,简单点,可以并2个4148到地(正反相各并一个);

阻容滤波的频率,可以取输入频率的1.5倍,或再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输入的是啥型号,电压多少V;
要注意电容耐压,还有电阻的耐压功率等;
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加个保 ...

大哥  你可以留个QQ什么的吗 那样说起来方便点 我加你  我下午就得整完了  麻烦帮帮忙:'(

网友B:
晕,你要人家QQ干啥啊;
楼主还是学生,做毕业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你要人家QQ干啥啊;
楼主还是学生,做毕业设计吧???

:dizzy:嗯  最后这取值问题整的头疼  关键今天还要上交  o(︶︿︶)o 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最后这取值问题整的头疼  关键今天还要上交  o(︶︿︶)o 唉

前面有人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有人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电容都取0.1μF行吗?....还有两个想让他也帮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都取0.1μF行吗?....还有两个想让他也帮我看看

输入频率多少啊
F=1/(2*3.14*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频率多少啊
F=1/(2*3.14*R*C)

机端电压互感器输出交流电经过脉冲变压器变压后,输入到电压比较器,
经电压比较器整形成方波信号,经过光耦隔离,输入到主控芯片的中断引脚。
正反馈的运放电路起比较器的作用,在运放输入之前采用低通滤波器对电压信
号进行滤波,滤除电压信号中的高频干扰和毛刺。同时,为了防止电平的跳变
引起中断系统误操作,在光耦输出端加电容滤波电路。
这是测频电路啊  怎么能有输入频率值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端电压互感器输出交流电经过脉冲变压器变压后,输入到电压比较器,
经电压比较器整形成方波信号,经过 ...

那你用MULTISIM仿真下看看

网友C:
测频不应该是有负反馈的放大器,而是应该有正反馈的比较器。

网友D:
测频发电机输出信号幅度变化很大,楼主电路输入端必须有限幅。限幅电路万不可少。如8楼所说,一支电阻两支1N4148即可。

另外,楼主须注意17楼qzlbwang意见。测频率用运放构成反相放大器,简直是本末倒置。

既然是使用发电机测频(实际上是测转速),必是工业环境,往往比较恶劣。输入端的RC,乃是为了滤除工业环境中的各种噪声干扰。所以RC低通滤波转折频率应该是高于你的测速发电机所可能产生的最高频率,且尽可能地低,阶数则尽可能高。说RC“由你的发电机决定”,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E:
既然楼主的毕业设计我估计输入的信号不会用真的发电机来给信号吧?应该也就是直接用信号源替代的?R10R11R13(频率低时候忽略电容的影响)构成放大倍数,R14根据光耦电流计算,

网友B:
楼主忙着答辩去了

网友F:
楼主自己人呢

网友F:
这么多热心人帮忙,楼主自己不见了

网友G:
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H:
楼主来问个问题

网友H:
人就不见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