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003f的问题

楼主(2014-06-08):
请教下各位高手,本人新手,为什么stm8s003f3芯片的PB口不能当作普通数字IO口用。是需要配置什么寄存器么。PA\PC\PD都试了下可以就PB2个端口不行:附图

网友A:
pb是开漏输出,不同于其他输出。

网友B:
需要输出高电平的话,外接上拉;

看你上图,有PB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输出高电平的话,外接上拉;

看你上图,有PB2吗?

是PB 的2个端口,不过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b是开漏输出,不同于其他输出。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