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为什么是小于-4V才能导通咧!!!

楼主(2014-06-08):
下图这个二极管导通条件为什么是要Vb<-4V

我一直认为是小于0V就可以了,为什么是小于-4V咧!!!!什么原因???

网友A:
右边有一个电源为4V,选好参考零电位,假设一电源左边为零电位,则左边电位为-4V,要使二极管导通,必须使二极管右边的电位小于-4V

网友B:
参考点不同,若你将二极管阳极作为参考点的话,理想状态确实小于0V就可以
但是,若将参考点选在A点的话那就得小于-4V

网友C:
这样的特性很像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有一个电源为4V,选好参考零电位,假设一电源左边为零电位,则左边电位为-4V,要使二极管导通,必须使 ...

"假设一电源左边为零电位,则左边电位为-4V"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假设一电源右边为零电位,则左边电位为-4V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点不同,若你将二极管阳极作为参考点的话,理想状态确实小于0V就可以
但是,若将参考点选在A点的话那就 ...

参考点是随意选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参考点是随意选的吗??

参考点随便选。
但在同一问题中,一旦选定,不能变动,否则没办法说话。
你首帖中,就应该说明哪一点是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点随便选。
但在同一问题中,一旦选定,不能变动,否则没办法说话。
你首帖中,就应该说明哪一点是参 ...

哎,小弟不才,没有参考点这一概念,只是在习题中看到这一题不是很明白!谢谢版主的回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小弟不才,没有参考点这一概念,只是在习题中看到这一题不是很明白!谢谢版主的回帖!! ...

我估计人家习题本意问的是AB间的电压吧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对,参考点

网友F:
楼主要知道一个很客观的现实“负极不一定是零电位,除非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知道一个很客观的现实“负极不一定是零电位,除非接大地”

那在没有地的情况下,一般会取那个点作为参考点咧!!!

网友G:
看不懂的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在没有地的情况下,一般会取那个点作为参考点咧!!!

一般选取最低电位!
差分电路取中间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