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IM900A基站定位弹出错误408 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08):
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QQ2012\Users\332039857\Image\Image10\[2_@%)7M9$EKHO6B(IERPF3.jpgSIM900A 基站定位 408错误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

网友B:
我的也是8号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前正常

网友B:
你是哪个省的?

楼主:
SIM900A基站服务器的问题,关机开机多获取几次就没事 BUG

网友C:
我也是啊。原来测试好好的,过几天就出现408、601等错误了。
。。。。
AT+SAPBR=2,1

+SAPBR: 1,1,"10.88.77.154"

OK
AT+CIPGSMLOC=1,1

+CIPGSMLOC: 408

OK

楼主:
呵呵多查询几次就出来了服务器不稳定

网友D(2015-03-26):
引用 楼主:
呵呵多查询几次就出来了服务器不稳定

从来就没有查成功过怎么办,我在杭州,移动卡

网友E(2015-05-20):
是因为Google的问题?

网友F(2015-07-02):
我也没成功过 怎么解?

网友G(2015-09-16):
去年我就发现原来可以的后来不行了,近日我再试900A还是定不了位,但这次查到:”是的哦,最近SIM900A定位不了,郁闷,幸好GU900D的基站定位没有问题,现在都改用GU900D的了,我问过了,原来GU900D用的服务器不是谷歌的“,”这个一般都是用AGPS,最好是基站和GPS/北斗之类的结合,像手机定位一样,效果会不错,以前sim900A可以的,受google服务器影响我们用户烦,改用了GU906,还不错,只是没有集成gps“,难道真是谷歌的问题?

网友G:
以前定位过程:
AT+CGMR

Revision:1137B02SIM900A64_ST_ENHANCE

OK
AT+CSQ

+CSQ: 21,0

OK
AT+CREG?                        (查看GSM是否注册成功)

+CREG: 0,1

OK
AT+CGATT?                        (查看GPRS附着状态)

+CGATT: 1

OK
AT+SAPBR=3,1,"CONTYPE","GPRS"        (设置网络参数)

OK
AT+SAPBR=3,1,"APN","CMWAP"        (设置APN)

OK
AT+SAPBR=1,1                (激活网络场景)

OK
AT+SAPBR=2,1                (获取分配IP地址)

+SAPBR: 1,1,"10.124.27.226"

OK
AT+CIPGSMLOC=1,1

+CIPGSMLOC: 0,113.806429,22.762798,2014/06/16,15:18:58

OK
AT+CIPGSMLOC=2,1

+CIPGSMLOC: 0,2014/06/16,15:20:18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