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UART2通信不能进入中断,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14-06-08):
#include "STM8S105C_S.h"          /* Registers and memory mapping file. */

unsigned char RxBuffer = 2;
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char ch1;

void UART2_Init(void);
void UART2_Send(unsigned char TxData);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counter;

                _asm("sim");  //关全局中断
    /*High speed internal clock prescaler: 1*/
    CLK_CKDIVR = 0x00;
                UART2_Init();
    _asm("rim");//开全局中断

    while(1)
    {
       for (i=0;i<1000;i++);
                         UART2_Send(RxBuffer);
    }
}

void UART2_Init(void)
{
                UART2_CR2 = 0;           // 禁止UART发送和接收
                UART2_CR1 = 0;           //b5 = 0,允许UART,禁止奇偶校验
                                 //一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
                UART2_CR3 = 0;           // 1个停止位
                UART2_BRR2 = 0;
                UART2_BRR1 = 0x0d;   //实际的波特率分频系数为00D0 对应的波特率为2000000/208=960
                UART2_CR2 = 0x2C;        //b3 = 1,允许发送 b2 = 1,允许接收
}
////
@far @interrupt void UART2_Recv_Inter(void)
{
                ch = UART2_DR; // 读入接收到的字符

                UART2_SR &= ~0x20;
                return;
}
void UART2_Send(unsigned char TxData)
{
  while((UART2_SR & 0x80) == 0x00);  // 若发送寄存器不空,则等待
  UART2_DR = TxData;                     // 将要发送的字符送到数据寄存器
}

////////////中断
extern @far @interrupt void UART2_Recv_Inter(void);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RESET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LI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AWU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CLK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EXTI0_A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EXTI1_B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EXTI2_C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EXTI3_D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EXTI4_E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CAN_RX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CAN_TX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SPI_RXTX irq1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IM1 irq11 TIM1_irq11*/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IM1_CCP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IM2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IM2_CCP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IM3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IM3_CCP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UART1_TX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UART1_RX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2C_RXTX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UART2_TX irq20 */
        {0x82, UART2_Recv_Inter}, /* UART2_RX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ADC1  irq2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IM4  irq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FLASH  irq2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722666-1-1.html
参考官方例程,根据例程修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722666-1-1.html
参考官方例程,根据例程修改看看;

谢谢了!你能帮我看下最好,例程都是用库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你能帮我看下最好,例程都是用库写的。

寄存器版的例程

网友B(2017-04-16):
是不是没清中断

网友C(2017-10-27):
你好,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分享下吗? QQ 429768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