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编译中遇到的问题---头文件delay_basic.h; delay.h

楼主(2014-06-08):
各路高手,你们好,小弟最近在用AVR 单片机写控制自动化送料小车(AGV)的主程序,编译时却遇到如下错误提示:
1.util/delay_basic.h: error: invalid storage class for function '_delay_loop_1';
2.util/delay_basic.h: error: invalid storage class for function '_delay_loop_2';
3.util/delay.h: error: invalid storage class for function '_delay_ms';
4.util/delay.h: error: invalid storage class for function '_delay_us';
我上网搜了各种资料,有说是由于少了”{“或”}“的,可我仔细检查过,没有少啊;
也有说是由于我用延时函数_delay_ms时超出了它的最大延时时间,可以我写的只是100ms啊,即_delay_ms(100)(主频是7.3728MHZ),况且即使超出,系统也会自动以最大延时值来计算,不是吗?
请各位大哥给小弟一点提示,一个方向就够了,谢谢大家了!
今天在线等!!!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小弟这个东西真的很急啊,其他东西都准备好了,就差这个主程序了,一调试好就可运行小车进行在线调试了,大家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宏定义频率,自己看看头文件包含正确不,这两个函数使用不当我只是遇见过延时不正确或者头文件包含错误,手机上看的,那些错误提示我看不懂也不方便使用软件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定义频率,自己看看头文件包含正确不,这两个函数使用不当我只是遇见过延时不正确或者头文件包含错误,手 ...

谢谢你的回答,但我想我在宏定义频率和头文件包含这两个步骤中没有错误.
我的宏定义频率是这样的:
#define F_CPU 7372800UL
头文件包含是:
#include <util\delay.h>
还是谢谢你的帮忙!

楼主:
我找到了原因了,是因为我将头文件包含写进了一个独立的很大的子函数,所以才会在编译阶段编译器没有完成应有的语句包含。谢谢大家的关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