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元件比贴片元件“稳定”是什么道理

楼主(2014-06-08):
有一台设备要更新换代,用于接收调速指令,并采集柴油机转速和控制柴油机。
大体功能跟以前的设备一样,但是要求我不能有贴片的元件。
理由是贴片的元件在柴油机旁边那种振动较大,温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容易断路。

我就纳闷了,汽车里面用的飞思卡尔的单片机也大部分是贴片的,实际环境肯定恶劣的多。凭什么说直插的稳定。

网友A:
貌似没有这个说法吧,坐等楼下补充,学习

网友B:
没道理,元件质量很小,你个柴油机振动能有几个G,元件产生的振动力不足以破坏焊接力.有大元件倒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C:
温度变化时,元器件会有伸缩。如果元器件的膨胀系数与电路板不一致,就会产生内应力。内应力太大,可能导致焊锡开裂。
直插的元器件,引脚有一定弹性,即使元器件膨胀系数与电路板不一致,仅仅是引脚变形,焊锡不会开裂。

网友D:
这样考虑的人的理由:
    贴片元件没有引脚作缓冲,应力容易集中。当PCB受到剧烈振动引起弯曲变形时,元件上将有很大的应力,容易引起元件断裂等故障。当环境温度变化剧烈时,PCB与元件的热膨胀系数差异造成元件上应力过大,同样会引起失效。
    而直插的元件由于有引脚的缓冲(引脚的弯曲来抵消变形,使得应力比较小)。故而这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元件发生断裂的故障大为降低。

网友E:
那是过时的说法。表贴元件只要电路/PCB设计得当、焊接工艺到位,可靠性绝不会低于插件,太空飞行器、导弹、军机等都大量应用了表贴器件,甚至是优先应用表贴器件的。
只有对于那些设计粗糙、加工山寨的电路板,插件的可靠性更高是有可能的,但也不是必然。

网友F:
楼上说法不一。支持贴片更好,特么多的精密电子全部采用贴片技术,只有工艺到位,没理由比插的差。

楼主:
俺们这还是原始的人工焊接,上次设计一个设备用的是LQFP100的蛋骗**和0603的电阻电容,所有的原件都是贴片的。
生产那边放话说不好焊接,以后不要这么设计,容易虚焊。
我是不是应该把0805的原件换成0402的原件让他们没法焊接然后找SMT厂家代工。

网友G:
没道理。该更新下观念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俺们这还是原始的人工焊接,上次设计一个设备用的是LQFP100的蛋骗**和0603的电阻电容,所有的原件都是贴片 ...

批量也人工焊接吗?
人工费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批量也人工焊接吗?
人工费很贵的

批量也是人工焊接,因为大部分设备是直插的件,还涉及到维修什么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俺们这还是原始的人工焊接,上次设计一个设备用的是LQFP100的蛋骗**和0603的电阻电容,所有的原件都是贴片 ...

哪个城市哦?

网友I:
你的产品有没有道理用在这种工况下,拿出测试数据证明给他看。做高低温老化循环,做振动测试,组合测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批量也是人工焊接,因为大部分设备是直插的件,还涉及到维修什么的。

什么地方?什么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个城市哦?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产品有没有道理用在这种工况下,拿出测试数据证明给他看。做高低温老化循环,做振动测试,组合测试。 ...

高温老化测试倒是可以做,震动测试要什么样的设备呢。

不但高温,环境测试还有低温、潮湿、电磁场……均有专用测试设备。
振动实验台,市场上有商品出售,要多高频率多大加速度均可调整。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法不一。支持贴片更好,特么多的精密电子全部采用贴片技术,只有工艺到位,没理由比插的差。 ...

贴片的很多虚焊。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贴片的很多虚焊。

换个厂或许能改善很多,不同的厂水平差距很大。当然,产品、公司实力水平对应贴片厂也讲究门当户对。

网友K:
贴片的还是用机器焊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高温老化测试倒是可以做,震动测试要什么样的设备呢。

度娘吧,很多的,也可以问问专门做测试的商业实验室。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贴片的很多虚焊。

这个手动的那就得看个人了,长期动用焊台还担心这个吗

网友L:
板子,元件放久氧化了容易出现虚焊.

网友M:
我觉得:相同的制造水平,相同的元器件工艺,THT的可靠性会优于SMT。
许多电子产品对体积要求越来越小,导致元器件及制造业向SMT方向转向,THT的板子要想做好确实不那么容易,我的可调试验电源自转向THT工艺后,器件上面的采购及验证举步艰难。
至于宇航级用SMT,那完全是为了小型化和轻量化,因为近地轨道(300公里)的每公斤质量的发射成本是2万美金,同步轨道高达10万美金,脱离地月系则更高昂。宇航设备PCB的质量轻量化,体积的小型化作用巨大,首先是固定PCB的结构尺寸大为减轻,另外维持电路运行的温控系统也随之变小变轻,冬眠需要的电力储备(电池板不就跟着小了?电池板的伺服不也跟着小了?)或同位素热源质量也跟着减轻。这些才是重中之中。
一台地面的发电机,如果用80年前的THT器件及工艺,可靠性不见得比现在的SMT差。
发电机的振动加速度可不小,而且持续频率高;宇航设备上的加速度虽然也不小,但重复频率十分低,要在上面装台1/10质量的柴油发电机,估计杠不了多久就得散架。
宇航级真正的问题,主要是温差大,辐射高

楼主:
俺们维修的人员出门之前都带两台设备走,因为总会出现装上去不好使的情况,原因基本都是焊接的问题。
我是想找代工厂家肯定不能出现50%左右的故障率吧。但是又担心SMT的抗震性能。
前两天拆了个PLC,里面也是SMT的唉。

网友N:
双面THT焊接,确实比单面的SMT要牢靠。
市面上越来越多的SMT,原因是THT加工成本,器件的成本高,并不是性能差。

网友H:
插件属于 “傻大粗”,还是皮实很多的。

网友O:
贴片的成本低体积小是主要优势,可靠性感觉还是直插的强些的。

网友P:
看你的设计和加工工艺了。。。我们做的一个柴油机监控仪表,放到机器上工作了一两年,只听说减震座有震坏需要更换,没听所过电子元器件被高温、震动搞坏过。。。我们的设备就直接装在柴油机上,工作的时候一直震着的。。。关于高低温部分,你们产品设计完成后做几天高低温循环冲击不就好了。。。没听说必须用那个什么元器件的。。。

网友J:
说句话就被管理员屏蔽了,啥意思啊。。这管理员是不是。。。

这是Disciz系统的通病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有时发贴会发两三个相同的贴子。管理员就顺手干掉多余的,只留一个。

网友Q:
引用 楼主:
俺们这还是原始的人工焊接,上次设计一个设备用的是LQFP100的蛋骗**和0603的电阻电容,所有的原件都是贴片 ...

这号想法,他们说的只是他们觉得不好焊而已,大多数情况下,贴片料比较小而轻,加红胶工艺能够很好的固定且不容易在焊盘处产生应力,或应力很小;插件料基本比较大和重,引脚处很容易产生大的应力,在强震动的容易出现引脚断裂的情况,

网友R:
柴油发电机组控制器吧,全数字的SMT器件还是用的很多的。一些全模拟板,也是沿有旧有设计的缘故,基本上还是以插件居多,相当一部分产品在焊接完成后,还会用环氧树脂整体灌封。
上面说了好多有关振动的影响,其实机组边上,工作环境的影响因素不只振动一条,封闭环境散热差,开放空间尘土多,加上湿热盐雾长霉,哪个都能让设计喝上一壶。

网友S:
引用 楼主:
俺们这还是原始的人工焊接,上次设计一个设备用的是LQFP100的蛋骗**和0603的电阻电容,所有的原件都是贴片 ...

蛋骗**是啥?

网友T:
只要不是特别精密的贴片器件,SMT还是很可靠的。
像普通的SOP之类的封装,很可靠的。
很多汽车级别的器件,都是贴片封装的。
SMT可靠,是基于器件可靠、设计合理、SMT设备和工艺合理。

网友U:
何来的说法,没有依据啊

网友V:
几年前生产的板子,前段时间保修,发现是插脚的电阻,内部断开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估计和原料的质量有很大关系.
现在用的smt,过两年看反馈.
总之要皮实,选料太重要了.还有smt的焊接工艺也很重要.用插脚的没这么高的要求.

网友W:
老板老了,老员工多了,企业也老了。

网友W:
太老了,所以思想观念也老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C:
温度变化时,元器件会有伸缩。如果元器件的膨胀系数与电路板不一致,就会产生内应力。内应力太大,可能导致 ...

有道理,长期工作于振动环境,焊点疲劳失效,DIP封装是公认可靠性最高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