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总结】+UCC2802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的设计(散分了)

楼主(2014-06-08):
      希望大家多支持,呵呵

     UCC2802(2803)是美国TI公司推出的新一代电流型PWM控制器,该控制器具有很高的性能和完善的保护电路。

      电流型PWM是在电压型PWM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原有的电压环上增加了电流反馈环节,构成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

      UCC2802的内部框图如下:

楼主:
基于UCC2802的单端反激式非隔离开关电源的设计,可以用参考TI NA的DEMO图,参考如下:

楼主:
上图的工作原理:
1、输入正弦波或方波信号;
2、输入信号经R7,C6,C7滤波,为UCC2802提供供电电源;
3、输出,通过D1,Q3等控制SW的脚的输出波形(主要调整占空比),经C10,D3,C13,C16等滤波输出直流信号;
4、VREF为参考电压输出;
5、输出信号经R11,R1,R2,C2,C4等,分压滤波后进入UCC2802的FB脚,和VREF信号进行比较,调节输出的占空比,继而稳定输出;
6、R9为输出电流反馈检测,检测的是原边电流,由R9,Q1等组成电路,具有电流保护作用,并具有电流反馈的作用;
     这样就构成了电压电流的双反馈,构成了电压电流的双闭环控制;

楼主:
      基于UCC2802的隔离式开关电源,主要由整流滤波电路、脉宽调制电路、功率转换电路、短路保护电路、

取样反馈电路,
以及相关的控制电路等组成。

楼主:
隔离的开关电源,需要在非隔离的基础上增加高频变压器;

反馈改成光耦隔离反馈;

设计到技术原因,只能提供一部分截图:

输出采用了全部整流+LC滤波电路

控制回路:增加了高频变压器

楼主:
UCC2802的VCC电源:

可以由稳压管稳压+三极管跟随+滤波,进而提供稳定的参考电源;

楼主:
关键波形测试1:

芯片的4脚应有450KHZ锯齿波振荡信号,参考波形如下图所示:

楼主:
关键波形测试2:

芯片的6脚应有频率为450KHZ的脉冲驱动信号,具体波形参考下图:

楼主:
    实际调试中可能出现输出纹波噪声大:可能是变压器、电感器进出线未合理摆放或输出滤波电容等假虚焊造成,

应当按工艺要求合理摆放变压器,重新焊接输出滤波电容。

楼主:
主要故障排除:

    无输出或其它故障:可能是辅助线性电源电路焊接不良或器件损坏致使输出电压异常造成,

也可能是
脉宽调制电路焊接不良或器件损坏致使芯片不震荡启动造成,此时应该先用万用表检

测辅助线性电源电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来划分故障在哪一部分电路,然后再重点检查各元器件

的焊接质量,各元器件的功能性能来排除故障。

楼主:
自己先支持下,希望大家多支持哦。

希望大家也参加TI的活动,重在参与啊,参加的人不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

我还没写完呢,版主:)

正在写故障排除

不过还是谢谢版主支持

网友B:
我也来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字,顶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来支持下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顶更健康

非常感谢

网友E:
来顶的帖子咯。

网友F:
工程实践,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程实践,顶起!

:)
非常感谢

网友G:
我也来顶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上图的工作原理:
1、输入正弦波或方波信号;
2、输入信号经R7,C6,C7滤波,为UCC2802提供供电电源;

觉得其它都能理解,D1和Q3如何调节SW脚的占空比?请教Q2的具体作用?我们做隔离的没见有用Q2的

网友I:
嘻嘻   我是来顶的

网友J:
顶一个!记得用uc3842做过开关电源

网友C:
再来顶顶,小雪雪做的,哈哈

网友K:
不要嫌哥啰嗦,哥是外行人,所以补充一点:它这个功率有多大? 输入输出范围分别是多少?? 输出的纹波有多大?

网友L:
我是来学习的  开关电源

网友M:
赞一个。楼主能否详细讲下Q1的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顶的帖子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程实践,顶起!

:D
你也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赞一个。楼主能否详细讲下Q1的作用呢

:D
自己研究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是来学习的  开关电源

恩,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要嫌哥啰嗦,哥是外行人,所以补充一点:它这个功率有多大? 输入输出范围分别是多少?? 输出的纹波有多 ...

功率和高频变压器,开关频率等有关,这个是10W的
输入范围:AC85~265V;
输出:有反馈,没画,固定的5V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要嫌哥啰嗦,哥是外行人,所以补充一点:它这个功率有多大? 输入输出范围分别是多少?? 输出的纹波有多 ...

纹波:100mV;
输出再加1级LV滤波,滤波频率选择振荡频率的10分之1右,还能改善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结贴给分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纹波:100mV;
输出再加1级LV滤波,滤波频率选择振荡频率的10分之1右,还能改善 ...

:lol  小夏果然厉害!! 膜拜!! 不过100mV的纹波有点大了,能降到20mV以内就好啦!

网友N:
资料挺详细的

网友N: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到不少;

网友O:
顶顶的帖子咯

网友P: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Q(2014-07-20):
电流型PWM是在电压型PWM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原有的电压环上增加了电流反馈环节,构成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

网友R:
支持下的,多排除下故障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