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24c02为什么不翻转呢?

楼主(2014-06-08):
以下这个示意图,是我理解的at24c02的存储示意图。每个单元格是一个字节。最上面的0-7共8个字节(黄色部分),构成了一个Page. 后面每8个字节构成另外一个Page,依次类推,共32个Page.

我的问题是:我以Page Write的方式,连续写入了15个字节: 0x30 0x31 0x32 0x33 0x34 0x35 0x36 0x37 0x38 0x39 0x40 0x41 0x42 0x43 0x44

写完后,单片机断电后重新打开,读取单元格0开始的连续15个字节,得到的数据与我之前发送的数据完全相同。

根据手册,连续写入超过8个字节(即1个Page)后继续写的话,at24c02有一个"roll over"的动作,也就是会覆盖之前的数据(数据地址字的低3位由111翻转为000,高位未翻转)。我想象中写入15个字节后单元格0开始应该是这样的8个字节:
0x38 0x39 0x40 0x41 0x42 0x43 0x44 0x37
(0x30 0x31 0x32 0x33 0x34 0x35 0x36  共7个字节应该被覆盖掉)

请问为什么实际上连续写入15个字节后并未发生翻转(roll over)呢?

网友A:
你换一组数据再写呢,也许你根本就没写进去呢?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我写入20个数据,就有"roll over"的现象了,16个字节后开始翻转。这意味着我这个At24c02芯片是以16个字节为一页的。

这是在宝宝上买的芯片,卖家的商品说明里只有一句话:“全新国产”。然后就是这个芯片的文档的链接,而这个文档是Atmel的。原装Atmel的1K和2K容量的芯片都是以8个字节为一页,而这个“国产全新”的芯片(2K)却是16个字节为一页。所以买没有自己文档的国产芯片害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我写入20个数据,就有"roll over"的现象了,16个字节后开始翻转。这意味着我这个At24c02 ...

可以和卖家要资料的,包括使用中的问题: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和卖家要资料的,包括使用中的问题

卖家有资料。但他卖的是国内的不知什么厂家的芯片,给的资料却是Atmel的资料,芯片和厂家的资料是有出入的。

要通过旺旺去咨询,几元钱的东西,自己都不好意思,而且主要是大部分客服都是不懂技术的。

好在大部分东西可能只是在性能和体质方面稍差点,主要的工作方式基本还是合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家有资料。但他卖的是国内的不知什么厂家的芯片,给的资料却是Atmel的资料,芯片和厂家的资料是有出入 ...

:L
如果能接受这种情况,那就算了。
如果对产品要求比较高,可以找卖家的,这属于手册和产品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接受这种情况,那就算了。
如果对产品要求比较高,可以找卖家的,这属于手册和产品不符 ...

确实也是。我去和卖家沟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