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69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6-08):
我刚开始接触DSP,不过有一定的编程基础,也做过高速单片机和ARM的一些小项目。
问题是这样的。。
我以后估计要使用28335,因为还是学生,现在还买不起。。
手上有一块28069的最小系统板
不知道这俩块区别大不大?
还有 有什么书籍或者电子资料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A:
28069?这个听的确实比较少,建议初学用的比较多的,资料也比较多的,怎么样?!

网友B:
英语怎么样  看TI的datasheet吧
还有下载一下这个    里面有相应的代码
学习DSP2000系列最好的帮手controlSUI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语怎么样  看TI的datasheet吧
还有下载一下这个    里面有相应的代码
学习DSP2000系列最好的帮手contro ...

还好的
controlsuite 是不是 CCSV5.5 里面默认已经装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好的
controlsuite 是不是 CCSV5.5 里面默认已经装了的?

这个说不好 还没用到5.5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