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电阻阻值多大

楼主(2014-06-08):
照片上的电阻阻值多大?多少瓦?谢谢

网友A:
电阻好像没有烧坏。既然没有烧坏,最好是用万用表量量。

网友B:
一般八分之一W吧,色环一般不记得,量一量就好了。

网友C:
万用表量一下不就可以了吗?万一色环印错了呢?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D:
1     9   4
棕 白 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     9   4
棕 白 黄

同意。但这是什么系列的?还有190kΩ的电阻?

网友E:
瓦数看不出来啊。拍照时最好清晰些、带有标尺的。

网友F:
好像是5位的吧,1位是棕 ,2位白,3为黄,4位银,5位金,那就是194*0.01=1.94

网友G:
照片太不清楚了

网友H:
这个好像不应该拿出来问吧,最基础的东西,棕红橙绿蓝紫灰白黑金银

网友I: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