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总线

楼主(2014-06-08):
最近看了can总线,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下面几个小问题,不知道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1、can总线的节点怎么知道总线空闲?(确定自己能够发送数据)
2、can节点,收发数据是硬件自动完成的,请问像帧里面的crc校验,和ACK回复,是不是也是硬件自动对比的
还是从can控制器里独处数据自己程序去判断?
3、发送的时候crc,和ack是软件实现的,还是硬件can控制器完成的,自己的程序只需要给出自己的发送数据即ok了??
希望有人能给点指点,一个人摸索中......

楼主:
要沉的节奏

网友A:
我也不太了解,参考《CAN总线测控技术及其应用》P39
接收状态位RS和发送状态位TS都是0,则CAN总线空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太了解,参考《CAN总线测控技术及其应用》P39
接收状态位RS和发送状态位TS都是0,则CAN总线空闲。 ...

因为在帧发送的过程中也有可能连续出现隐性位,但帧并没有结束,这事每个节点怎么能区别真正的总线空闲,和假空闲?

楼主:
怎么确定总线处于空闲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