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HJ64GP206出大问题了,请帮忙分析解决

楼主(2014-06-08):
芯片:PIC24HJ64GP206

我们公司帮老外代工一款产品,程序只有HEX文件,是老外发给我们的,老外提供电路板样品,我们抄板,然后使用PICKIT3工具将HEX下载到电路里,经过简单测试发给老外。

现在出现大问题了,1000块电路,大概有300多块工作不正常。

本人没用过PIC单片机,300多块不正常的电路,还可以继续下载程序。

简单介绍一下功能:一个核心PIC24单片机,12个正常输入输出IO口,还有一片25LC6401串行EEPROM,使用10M无源晶振,15PF电容,然后几个口到DB15的口上,串口也连到DB15上。电源呢,输入12V,AMS1117-3.3V提供3.3V电源。

现在的问题是,程序都可以下载成功,校验也成功。但是老外有一个软件,通过这个软件通过COM口与电路进行通讯,将一些数据写进到EEPROM中,电路依据这些数据进行工作。但是与软件连接,总提示通讯错误。

由于本人不懂PIC单片机,尝试用排除法看哪里出了问题,换过晶振,测量晶振起振。换过晶振的匹配电容,换过25LC640。担心AMS1117是不是电流不够,可能瞬间导致复位,换过AMS1117。换过VDCP的电容。现在就差换PIC单片机,心想,PIC24单片机应该不至于有这么多有问题的吧。

实在不知如何解决了。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可能哪里出的问题。

另外问一下,使用HEX文件直接脱机下载,MPLAB IDE 8.XX版本的,应该不用设置编程位吧?1000块都没有设置,有600多块正常,为什么300多块不正常呢?

网友A:
和老外沟通,这个通讯错误的提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上位机软件为什么提示通讯错误? 另外通讯一般都用到通讯专用频率的晶振,像11.0592M之类的频率,10M晶振的通讯通常误差比较大,有可能是这个造成的。

楼主:
老外也不懂,貌似他不是技术,他这程序好像抄了别人的。
你说的11.0592M我觉得不能这样说吧,因为我不懂PIC,不知道波特率跟晶振有多大关系。
比如STM32,可以用8M晶振,波特率就可以任意设置,这跟晶振没太大关系。

网友B:
波特率肯定跟晶振有关系的
楼主说用8MHz,可以任意设置波特率
楼主的任意设置能确保通信可靠工作吗?
误码率有多大?
哎 楼主抄板抄的爽啊 哈哈

网友C:
1、抄板的后果总要承担的。

2、当然要设置配置位。

3、可能抄板的程序被原作者下套了

4、波特率误差处于临界点。

5、程序存在临界代码,在有一些概率的条件满足下被触发了。

6、怀疑某一个地方出问题,不是换掉它就可以确定的,只有在设计确定无问题时的不良品维修,才会通过换件来修复。你担心AMS1117是不是电流不够,可能瞬间导致复位,然后换一个AMS1117就认为可以确定它没问题了?你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D:
建议根据板子设计一个硬件自检软件,烧进去进行硬件自检,包括各种外部接口,没问题了再烧客户的HEX,很多因为焊接等造成问题。

网友E:
自己写个程序测试一下外围硬件吧

楼主:
楼上的几位说话明显不专业,我也是从事电子10多年的经验,第一,单片机能下载进程序,说明问题不大,PIC通过什么接头烧程序的,我也看了。能烧进程序,说明电源没问题,复位电路没问题,最起码最小电路没问题,其他硬件,跟小系统没关系的可以忽略,因为他们既不影响烧程序,也不影响通讯。其他硬件可能有故障,但这不是主要的,看清楚问题再回答,而不是抨击,抨击也要抨击个专业点的,狗屁都不懂,抨击什么?
5楼的回答还算专业一点,但是AMS1117,换了,老子是拿好的板子拆下来的AMS1117换到不好使的板子,把不好使的板子AMS1117换到好使的板子上,同样,好使的还是好使,不好使的还是不好使,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请你回答一下?
老子能接到老外的订单,说白了,PIC24HJ64GP206,是我自己**的程序,电路是自己炒的,你们可以打听一下,如果给你们一个机会,PIC24HJ64GP206你们是否能**,找别人**需要多少钱?
老子能干这个,证明老子跟你们思维一样,蠢的跟猪一样?
4楼的问题,用过STM32吗,没用过请别吱声?老外选用这个晶振,肯定考虑了波特率的问题,误码率就不会那么高,不然人家蠢的会用8M晶振而选用一个波特率误码率很高的去通讯吗?
还是5楼的回答我比较感兴趣一点,MPLAB软件,我研究了一下,一些配置位可以在程序中就设定好了,也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设定,为什么同样的1000块,我都是默认的烧程序,600多块就好使,我想着并不是简单的配置位的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几位说话明显不专业,我也是从事电子10多年的经验,第一,单片机能下载进程序,说明问题不大,PIC通 ...

楼主说话好冲啊!
你来问建议的,就要想到有各种回答.这里是开放的轮坛.

我给个建议: 把好的和不好的板子的芯片互换,如单片机,晶振等你怀疑有问题的原件.
然后就看结果了啊

网友G:
顶楼上,建议自己写个简单测试程序,对比一下好的跟坏的,看看各个模块单元的输出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