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工作问题

楼主(2014-06-08):
(无正文)

网友A:
这里没有大师。

网友A:
谁和你说电源上电后正负极相通了?

网友A:
万用表的电阻档,二极管测试档,都有测量电压电路,被测对象有电压,万用表上就有显示了;

楼主:
万用表是显示了正负极样,但是响了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是显示了正负极样,但是响了通了

你看下万用表内部电路就明白了,只要满足条件就会响了;

网友A:
二极管档或电阻档,带电测试,测出来又不准的

网友B:
带电状态下,用二极管档要测什么呢?一般都是测电压啊?

网友C:
LZ万用表都不会用啊
二极管档通断测量原理是检测电压差

网友D:
万用表说明书要好好看,不然有可能烧表哦。。。

网友E:
科普一下,有读数又不一定代表相通
只有电阻档 显示0 才通

网友F:
万用表没坏?

网友G:
用二极管测电路的连通性时,有个最大导通阻值,小于这个阻值,蜂鸣器都会响的。

网友H:
楼主有空,拿高精度万用表测试下

网友I:
断电后放置一段时间,等电容的电放完了才可能用电阻档测。。。。。。。
不过建议就测个电源电流好了,用电阻档测电源正负极没有意义的。。。。

网友J:
上电的时候,不能拿万用表的电阻档去测电阻。

网友K:
用二极管测电路的连通性时,有个最大导通阻值,小于这个阻值,蜂鸣器都会响的。
  ~~~~同意

网友L:
路过  表示楼主是不是懵了

网友M:
帅哥,上电的情况下去测电阻?

估计测出来应该是几欧姆吧?呵呵。

网友N:
强,电路分析基础这门课打回去重修下。

网友O:
上电能测电源和地市同的吗?必须断电测啊。看看万用表内部。

网友P:
日  你如果用的的低输出内阻的电源,这样测肯定叫啥,你相当于在测电源内阻,既然你万用表没坏,你单独测测电源两根线,万用表一样叫唤

网友Q:
不可能吧,正负接通可是最大的忌讳啊

网友R(2015-01-05):
是不是电路短接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S:
都是牛人呐!…啧啧!

网友S:
有一种想头撞墙的冲动…

网友Q:
最好不能带电测电阻和测导通啊,电压一大容易烧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