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方波滤波

楼主:
我用单片机利用程序在端口输出PWM方波,周期25ms.
怎么样才能让它变成直流啊, 输出纹波电压≤10mV
我只能通过滤波使方波变成近似于平均值大于0的正弦波

网友A(2014-06-08):
单片机只能输出直流信号。

网友B:
你的滤波器时间常数不够。PWM配合RC回路实现DAC是常用的一招。

网友C:
RC电路构成低通滤波器,滤出其中的直流分量即可。取截止频率W=1/RC,R取个100—500欧算出C就行了,其中W为ω=2πf,f为pwm波的频率。

网友D:
RC滤波,最好弄两级

楼主:
我重用了一个滤波器
怎么仿真的有3.2伏
而实际焊接出实物后
滤波出来怎么只有几百毫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滤波器时间常数不够。PWM配合RC回路实现DAC是常用的一招。

我重用了一个滤波器
怎么仿真的有3.2伏
而实际焊接出实物后
滤波出来怎么只有几百毫伏啊

网友E(2014-07-22):
那是你的电阻电容不够大

网友E:
要想得到直流,就要滤除交流成分,如果电容不够大,低频成分就虑不净。要想得到基频或某个谐波的交流正弦波就要用相应谐振频率的谐振回路。谐振回路就是带宽极窄的带通滤波器。

网友F:
调整好RC滤波时间常数,可以加多级滤波,但是纹波小于10mV很难做到

网友G:
如果你的PWM信号是5V的,10mV纹波相当于衰减54dB。按一级RC滤波衰减20dB计算,要用三级;或者用一级RC,但是转折频率要与PWM频率相差三个10倍程,也就是1000倍;或者直接用一级二阶滤波器,转折频率相差不到两个十倍程就可以。

网友H:
PWM频率弄高一点。